求救,电脑连接多功能模块没有反应

楼主(2013-03-28):
      之前没有注意,现在USB链接多功能模块后显示一个驱动不能装上,打开调参软件里面没有显示和主控已经联机,
但是多功能模块上的灯由黄色闪烁变成绿色(但只是微亮,并不像之前那样是全亮的)xp和win7的系统都试过,求教啊

楼主:
年前还用过哈,现在因为新加了云台,想调一下云台的,怎么办

网友:
好像我手中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搭车同问

网友:
把连接云台舵机的连线拔掉试试。

网友:
不都告诉你驱动没装上了么

楼主(2013-08-17):
晕倒,之前用的XP系统,现在换回xp一切正常啊,win7里面怎么驱动都装不上啊,难到不兼容,32位和64位的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倒,之前用的XP系统,现在换回xp一切正常啊,win7里面怎么驱动都装不上啊,难到不兼容,32位和64位的都试 ...

去这个页面查找相关问题,下载相应驱动文件。
http://www.dji.com/cn/faq/wookong-m-faq-cn/

Win7系统安装调参软件驱动失败怎么办?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2.点击下载usbser.sy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这个页面查找相关问题,下载相应驱动文件。
http://www.dji.com/cn/faq/wookong-m-faq-cn/

好的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