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4配桨问题

楼主(2013-03-28):
A1504 kv2300 配5045桨,差点把电机给烧了,还好闻到机架烧化的气味,电调好赢10a,机架是极枫mini-250,电池是花牌1350mah 25c 11.1的,兔子飞控,飞一会就能闻到机架融化的味道,电机里面的线都黑了,不过好像没坏,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3S不能用那么大的桨啊...
4寸应该好点.不过我没有试过...
用2s就可以用5寸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S不能用那么大的桨啊...
4寸应该好点.不过我没有试过...
用2s就可以用5寸桨...

电机用几S的电是不是根据电机的参数来看,看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几S的电是不是根据电机的参数来看,看额定电压是多少

呵呵.电机不支持的话只看电压有用?kv值什么意思知道吗?1v电压下对应电机空载每分钟的转速.低kv高电压.kv低扭力大电压高转速快电机才不会过载才不会烧毁.难道你是根据电池来选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电机不支持的话只看电压有用?kv值什么意思知道吗?1v电压下对应电机空载每分钟的转速.低kv高电压.k ...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明白这么回事了。根据电机的参数来看,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来看,看看多大的电压升上去可以最接近这个额定转速,两者必须同时参考来选电池应该几S,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明白这么回事了。根据电机的参数来看,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来看,看看多大的电压升上去 ...

几乎差不多吧...
有问题可以pm我.有空会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差不多吧...
有问题可以pm我.有空会帮你解决

好的,先说声谢谢。遇到问题实在找不到答 案了再来麻烦你。

楼主:
谢了,换好桨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