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池工作时间问题!

楼主(2013-03-28):
2212 KV2200的XXD电机用6030的桨搭配1500毫安25C和2200毫安25C电池全油门工作时间大约多长时间?电流大概多大?怎么算出来的?这对我很重要拜托各位老鸟了!

楼主:
求老鸟!自己顶…

网友A:
这个马达和这个桨配合,全油门时的电流大概16-22A之间,视电池的压降和桨效率而有不同。

模型的锂电池,一般用到其容量的70%以下为好,对电池本身、对安全降落都有好处。

2200的电池,最多用到1500mah电容量就好停下,以20A电流算,理论上是4.5分钟。

供参考

网友B:
不用算,用钳表实测实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马达和这个桨配合,全油门时的电流大概16-22A之间,视电池的压降和桨效率而有不同。

模型的锂电池, ...

老模友的建议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马达和这个桨配合,全油门时的电流大概16-22A之间,视电池的压降和桨效率而有不同。

模型的锂电池, ...

非常感谢河马大大的解答!至于1500毫安的电池呢?我打算论坛里的F14板机,这两种规格的电池差了40克左右,这对飞行影响大吗?在MX3G查到这个电机配这个桨在11V的时候拉力700克左右,推重比过一。有老鸟说50克的重量差很远,是真的吗?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算,用钳表实测实量就知道了

问题是我没有那东西…

网友A:
飞行时间其实不是问题,飞爽了才是目的!
当你到了后者,1-2分钟你都会很满足的了,尤其是当你飞有速度的飞机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间其实不是问题,飞爽了才是目的!
当你到了后者,1-2分钟你都会很满足的了,尤其是当你飞有速度的飞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现在您这飞机顶多能飞100公里时速,当您飞到200时,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