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diy的mwc四轴终于勉强稳定飞行了,欢迎指点!!

楼主(2014-01-09):
      高手就飘过吧,呵呵,新手玩玩而已。     之前一直玩手机,突然有一天看到安卓控制的四轴,于是就了解了一下,后来找到了几个论坛学习学习,于是开始着手diy,可是个人喜欢自己动手,所以确定不买成品,于是开始买了以下配件:
这也算是按照150元diy飞控那个买的,但是现在价格更便宜了,所以相对要不了那些钱了
按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6281
把线接好,飞控程序烧录好(在此感谢原作者)
至于机架,找了几个伸缩门管,做了个中心板。上两张图片

上一个基本制作过程视频吧,呵呵:

网友:
沙发  ,NB啊  顶一下

网友A:
楼主的弹簧,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弹簧,哪里有卖?

是单位淘汰下来的,弹簧应该五金店就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位淘汰下来的,弹簧应该五金店就能买到

我问了,都是大的,郁闷了,难不成要去拆点回来,呵呵

网友B:
LZ很牛啊,小飞机很棒,而且后面一段视频飞的很稳了,但从视频中看到几个问题,不是是不是我视频有偏差,第一个是起飞时,四个电机好像不是同时启动,有两个慢一点,中断视频中看到的,建议再校准一下油门行程,第二个在床上飞时停下那一瞬间好像看到有两个电机突然停转,是不是有电调突然杀车设置,还是那两个浆打到床上突然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很牛啊,小飞机很棒,而且后面一段视频飞的很稳了,但从视频中看到几个问题,不是是不是我视频有偏差 ...

谢谢,可能是那时用的分电板不好,后来换了分电板,的确飞机再落地时总一跳一跳的(试过不是因为弹簧),可能是反馈调太大,还在好好学习pid调试中

网友:
支持DIY!!!学生党给楼主顶一个!!!

网友:
估计分电板对磁感会有影响,建议楼主用GUI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做mwc难做吗 我的兔子也经常在床上玩

mwc飞控其实很简单的,拿几块传感器模板,连一起刷上固件就可以了,要飞的很稳的话需要有耐心一点一点调试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飞控其实很简单的,拿几块传感器模板,连一起刷上固件就可以了,要飞的很稳的话需要有耐心一点一点调 ...

  能不能留下你的QQ我们交流交流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这种,顶一个,机架的材料哪里有卖的?

网友:
买了成品机的 向你致敬

网友:
2560开发板,厉害

网友:
能折腾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