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太阳能驱动四轴已经可以了?

楼主(2013-03-28):
一直觉得四轴相当耗电啊,除非核
电池
不然没法长久飞行,太阳能电力不足,觉得也不靠谱吧。不过新闻倒是有帮孩子做出来了:http://www.cnbeta.com/articles/231650.htm

网友: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沙发啊

网友A:
减重.看报道拍的照片架子是用碳杆粘的.就像室内机那种黑丝一样.上面的太阳能板应该没有覆玻璃吧.不然不可能那么轻靠那四个小电机就能拉起来.其实太阳能板可以做到很轻很薄的.足够大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有这么高的转化率?

网友C:
NB大了。
中文字太少!!!
中文字太少!!!
中文字太少!!!
中文字太少!!!

网友D:
完全靠太阳能不太可能的样子,那个桨就不是什么轻的呢,信得过么。

网友E:
完全靠太阳能不太可能的样子,那个桨就不是什么轻的呢,信得过么

网友F:
不太可能,假的

网友G:
按照12g/w来算,这个面积的电池组件按照80w来算,这个机器能载重 960g,机架能做的足够轻就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H:
本来也想到太阳能的 觉得转化率肯定不够的

网友I:
在这个什么都能造假的国度~!图片,不能说明问题,除非视频,视频还可以后编~!哎...

网友J:
喔喔,不重啊?

网友K:
有点假,感觉不是真的

网友L:
上视频才是王道啊

网友M:
这个要搞多大的电池板,NB

网友N:
这个我也有想过,但是主要考虑的是飞行过程中冲一部分电,延长续航。
没有考虑直接带动,毕竟4轴的电机太费电了。
手头到是有10几块太阳能版,但是电压和电流太小了,一块的输出只有6V200毫安,而且也重。
现在唯一可以实现的就是做一块较大的太阳能版,展开后可以给航模电池充电可行。

楼主:
难道学术造假并非我专利?

网友O:
这个光伏电池板,面积最多也就1平米。 太阳辐射功率,每平米最大800瓦,光电转化率最大也就20%。 这样计算,电池提供的功率最大 只有160瓦。 理论上讲,有可能,但难度较大。首先 螺旋桨要足够大,电机KV要足够低,或者减速。另外一个技术难点就是电池板减轻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