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看看这个配置够用不!

楼主(2013-03-28):
请教高手帮看看这个配置够用不!本人刚进入三D大门不久!亚托450MX电机!亚托35电调!3GX !用的933舵机 !空机是飞跃的无副 套机!求各位给点意见看看那里还要改动!!

网友A:
亚拓电调发热量高  不如换铂金40A   斜盘换115MG   锁尾215或者ds520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电调发热量高  不如换铂金40A   斜盘换115MG   锁尾215或者ds520  之类的

谢谢高手指点!!!电调发热过高后果会怎么样?几个起落会发热?

网友:
初级都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电调发热过高后果会怎么样?几个起落会发热?

會啟動电调过热保護,馬達停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电调发热过高后果会怎么样?几个起落会发热?

我也不是高手     我之前的亚拓35A电调貌似没几个起落 就烧了   就是因为发热量的问题
一个起落之后你下来就是烫手的  那时候还是秋天   入魔时间短  没试过夏天会怎么样

网友C:
电调换了  热量大不说   2A的BEC 以后升级舵机 BEC会严重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啟動电调过热保護,馬達停轉。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换了  热量大不说   2A的BEC 以后升级舵机 BEC会严重不够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高手     我之前的亚拓35A电调貌似没几个起落 就烧了   就是因为发热量的问题
一个起落之后你 ...

谢谢!!!!

网友:
这个电调太烫了,夏天基本不能连续飞,卖掉加几十块可以买个新的花牌50安电调,支持定速。很好用。

网友D:
35x发热大,后来的35p也还不错,缓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x发热大,后来的35p也还不错,缓启很好

我现在手里这个就是35P的可以吗》?》
REC BL 3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