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600模拟器里摇杆总成的电位器的型号 跪求了

楼主(2013-03-28):
拆开之后傻眼   没标
找卖家 居然也不知道
哪位知道具体型号的话就拜托告诉声吧

网友A:
没必要知道型号,量出阻值,直接到电子市场买阻值一样,形状相同的换上就行了。实在短期内找不到,把电阻外壳拆开,用无水酒精擦洗电阻膜片,还能用上一阵子。

网友B:
阻值是5K的,我前几天修了一个。从电视机上拆了一个,把里面的电阻膜片换上了。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130.ixSyB8&id=14670160354这种就行,要是用不了你给拆开要里面的电阻膜片,旧的就膜片会坏、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这就去寻找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知道型号,量出阻值,直接到电子市场买阻值一样,形状相同的换上就行了。实在短期内找不到,把电阻外 ...

谢了,正在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是5K的,我前几天修了一个。从电视机上拆了一个,把里面的电阻膜片换上了。

万能表摔坏了,要不直接测下了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130.ixSyB8&id=14670160354这种就行,要是用不了你给拆 ...

谢谢了,我上电子市场寻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