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铂金电调不能进入编程模式解决方法

楼主(2013-03-28):
大家好啊又是我这个新手啊今天本人又遇到问题了,今天本人想进入铂金电调里面把定速关掉,按照电调说明书正确连接的方法:1、开启
遥控器
,将油门打到最高点 2、电调接上
电池
,马达鸣叫“♪123”提示音,表示上电正常 3、等待2秒,马达鸣叫“哔-哔-”提示音 4、再等待5秒,马达鸣叫“ ♪ ”特殊提示音,表示已经进入编程模式。但问题是我在第二点的时候只听到滴滴声不段循环然后就没有反应了,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时间去看看片可能大家会更加清楚!!!

网友A:
接收机未对上频?

网友B:
控的油门行程不对,....................没注意红灯,接收红灯一直在灯,没对上频

网友C:
感觉像接收机没对好频

楼主:
对不了频应该不可能啊,昨天还好好的!!!

楼主:
刚刚试过了,开控后油门部推到最低可以顺利对频,但是开控后油门推到最高就出现视频中的情况了,请问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A:
用固定ID试试

楼主:
用固定ID试试
不好意思因为是新手,请问怎样用固定ID对频啊

网友A:
看说明书吧,我用的是华家的另一种老控,设置方法可能不一样。老实讲我也是新手,你的情况我也没遇到过,但在老鸟出现前试试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