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这个台钳拆了清洗,但哪位知道这个螺口怎么拧?

楼主(2013-03-28):
想把这个台钳拆了清洗,但哪位知道这个螺口怎么拧?用什么工具?

现在先装上了,没有清洗,但转动后要先空转两圈才开始运动,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给说说

网友A:
勾扳子啊,我这这么叫

网友B:
也叫月牙扳手。

网友:
用冲子顺丝扣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叫月牙扳手。

哦 谢谢 两位,

现在装上总是先空转两圈 然后才开始夹紧 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废弃牙刷把螺纹打扫干净,用方铁顶在缺口中反向旋转丝杆

网友:
中间有间隙造成转两圈才动 有的有个弹簧 轨道有卡滞 也会造成转两圈才动

网友(2013-08-10):
估计是弹簧长度硬度不够的原因

网友:
并帽没贴死,,,,,,,,,,,,

网友:
不讲究用一字螺丝刀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勾扳子啊,我这这么叫

正解,把扳手靠上,拧丝杠即可

网友(2014-06-19):
长见识了  藏龙卧虎啊

网友:
松开止退垫圈,用锤子打吧,没拧扳手的地方类。

网友:
也进来学习了。

网友:
你们都用专业工具啊?我一直是找个长一点螺丝冲下来,没用过扳手。

网友:
有两圈空转是间隙没有调整好   你自己试着调整下看看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C:
用水冲冲上油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