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 2.4G 可以取消发射信号吗

楼主(2013-03-28):
天地飞6 2.4G 可以取消发射吗,只是想玩模拟器,想在玩模拟器的时候,不发射信号,哪位高手可以说下吗,谢谢。另外,请教下,如果不行,买72M的,把晶体拔掉是不是就不发射了,谢谢

网友:
圈内 红白黑,分别是正、负、信号线,三根都焊掉,没就信号了。

网友(2013-09-23):
同样问题请教

网友:
模拟器开关

网友:
开机时按MIMU按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