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指点一下 怎么给我的0618梳妆打扮呀 打抹什么底插什么粉呀

楼主(2013-03-28):
给我的0618打原子灰     好像结合不牢固呀

楼主:
请各位指教    原来的漆是我用角磨机安装铁刷打磨的

图片

图片

图片

楼主:
是不是表面太光啦     用纱布摸一摸    再问一下涂个什么颜色呀

楼主:
这是我跟搞汽车喷漆的朋友要的

图片

图片

网友:
我是用醇酸调和漆搀上滑石粉,挺好用的。省钱,用角磨机铁刷子打完后要去油的。否则腻子容易掉

楼主:
能告一下什么方法去油

网友:
除漆,除锈,除油,皂化,然后打第一层腻子找平,600号水砂纸打磨,然后第一层底漆,1000号水砂纸打磨,然后第二层底漆,然后面,然后罩uv或者面漆直接锤纹漆,然后贴logo,然后行了。。。。。。。。
好吧,,觉得复杂的话先wd40除锈,然后除油剂擦干净,电吹风吹干,打腻子,刮平了砂纸打一圈直接刷子涂漆就行了

楼主:
除漆,除锈,除油,皂化,然后打第一层腻子找平,600号水砂纸打磨,然后第一层底漆,1000号水砂纸打磨,然后第二层底漆,然后面,然后罩uv或者面漆直接锤纹漆,然后贴logo,然后行了。。。。。。。。
好吧,,觉得复杂的话先wd40除锈,然后除油剂擦干净,电吹风吹干,打腻子,刮平了砂纸打一圈直接刷子涂漆就行了
谢啦

楼主:
怎么皂画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