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4塞斯纳中文组装说明

楼主(2013-03-28):
没组装过飞机  不知道从何下手  大伙谁有中文的组装说明给一个吧  看着一地的零件发愁啊

网友:
新机怎么会没有说明书?

网友A:
估计是出口转内销,给的是英文说明书。
说明书没太多用处的,严格按照说明书装的话,炸鸡是必由之路
从LZ的照片上看,电机应该配小了,还有就是,机头要配重130克至170克,看具体配置情况。最好还要把电池仓扩大,放两块3S2200或者2600并联。

网友:
慢慢研究吧

网友:
此飞怎样!!!!

网友:
上百度用在线翻译吧。

网友B:
大同小异,参考这个吧!http://bbs.mx3g.com/thread-16296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出口转内销,给的是英文说明书。
说明书没太多用处的,严格按照说明书装的话,炸鸡是必由之路
从LZ ...

眼力真好。见到你说,才找了一下。1.4M机身,上这个电机(估计是2212)是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出口转内销,给的是英文说明书。
说明书没太多用处的,严格按照说明书装的话,炸鸡是必由之路
从LZ ...

如果这位模友没有飞过1米4的塞斯纳的话,存在这样的看法倒是正常的。不过这架飞机完全没有以上的这些问题,机头无论是用2216级别还是2814级别的电机,都无需配重,电池仓更是不必做任何改动,单组3S 2200mAH非常的好飞。不了解就随便下结论,很容易误导新人。

网友:
研究着装才好玩

网友:
2216 kv870  配 2200mha电池。 1147的桨 应该非常好飞。缺点是起落架异常脆弱。等炸坏后,前起落架换成4mm钢丝转向总成。后起落架,现在时钢丝,建议换成铝合金,如果有碳纤维起落架更好。不过增重后没原来好飞。
如果加大电机,加重电池,加固起落架后,飞机就很重,失速点就很高。降落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
自己慢慢摆弄吧,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没说明书,一点点摆弄装起来的,虽然现在觉得原来装的有些地方很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位模友没有飞过1米4的塞斯纳的话,存在这样的看法倒是正常的。不过这架飞机完全没有以上的这些问题 ...

我买的是PNP套装  2217KV950的 40A电调  用3S11.1V2200  20C  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同小异,参考这个吧!http://bbs.mx3g.com/thread-162966-1-1.html

大同小异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PNP套装  2217KV950的 40A电调  用3S11.1V2200  20C  行吗?

对于这架飞机来说,这是标准配置了,很好飞的,呵呵。

网友:
此机非常好飞,重心在距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但不敏感,后起落架改掉,用单个铝制脚架(网上有买),前起落架适当加强.

网友:
这玩意还用说明书…要不楼主寄过来 我给你装算了

网友:
看不懂英文,看图组装就行。

网友(2014-02-28):
这个机子我刚入手已安装!电机配的x2216 1250的,但是有个缺陷,电机架子太短,的自己diy一下。前轮钢丝和方向舵钢丝不匹配,一个安好了另一个会够不着,我是自己加工了一个连接扣子!

网友(2014-04-14):
试飞结果如何?关注下文,另能否给个购机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