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sony nex-5n hdmi转av信号给图传

楼主(2013-03-28):
前端时间入手了nex-5n ,发现有hdmi端口,可是不兼容手里现有的av信号图传。经过查找资料,发现hdmi信号构成中,有一个色差信号。色差是数字模拟混合构成的,共三路信号,由1路模拟传输色度信号,2路数字传输色彩信号。如果把hdmi的模拟色度信号接图传里,不知道能否起作用。如果根据资料上说的,理论上是可以看到黑白画面的,求高人指点解决两个问题。
1、nex-5n的hdmi口有没有色差信号输出?
2、有没有人成功把nex-5n的视频信号进行无线传输,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A:
买个hdmi转av的转换器不就行了吗

楼主:
自己回答问题1,sony 5n可能没有色差信号输出。因为5n用的是19针的mini hdmi接口,此接口属A型hdmi接口,仅传输数字信号。没有实验,所以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