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选择及A6保姆问题!

楼主(2013-03-28):
本人玩450电直,手头有3s电池10组,现用B6自制一次串联冲两组电池,感觉太麻烦太慢,想升级206b,请教A6保姆能适用么?还有保姆属于并冲吧?如果我20A一起冲八组电池,并联分流原理,企不是每组电池才2.5A充电,才1C充电。敢问各位玩450大侠都如何解决的?

楼主:
充电器求推荐!pl6/8或是更高级的买不起-_-||

网友A:
A6+保姆晚上睡前插上,第二天一早起来16个电全充好,真是方便

网友B:
206b不用保姆 用并充板

网友:
A6基本够用 A6基本够用A6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6b不用保姆 用并充板

用并冲板一次能冲几块3s啊?再有我电池牌子和C数不都一样的,能一起并冲么?

楼主:
16块电池要冲多少小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保姆晚上睡前插上,第二天一早起来16个电全充好,真是方便

请问16个要多久能冲完啊,充电电流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6个要多久能冲完啊,充电电流设置多少?

一般用1.2~1.8安,小电流充电对电池保护好点,也非常安全

网友:
206B+并充板可以爽飞450了,外场并充2块10分钟搞定,在家并充6块不用1小时,并充板必须用好的,那种30多的不耐大电流发热严重,电池买5C的。

网友:
movemaker 说的16块电池是多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