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MS的F18滑跑距离得多远哈?我跑了好远飞不起来

楼主(2013-03-28):
有人飞过FMS的F18吗?我上次首飞试飞了好多次都飞不起来。。郁闷死了  没飞起来垂尾还在地上翻车时候搞坏了........

网友:
重心?动力?

网友:
升降舵 后轮的位置 都有可能成为问题~

网友:
八成是重心出了机翼~~~涵道转速不够~~~尾舵舵量不够  检查完这些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把前轮抬高一些,使机翼与地面有一定的迎角(不用很大),这点很重要

网友:
舵面确认下,三角翼混控是否正确,另外楼上几位兄弟说的都有可能,都是正解

网友:
升降舵 后轮的位置前轮抬高一些,使机翼与地面有一定的迎角 都有可能成为问题

网友:
俺一直在飞,这个飞机的滑跑距离好像是挺长的。

网友A:
我有遇到过涵道装反的,没力,只能在地上跑。

其实只要动力足,重心什么的都不是问题,暴力党把3300mah6S35C都用上了,一样飞起来。

网友B:
装反也有,那出风方向不是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过涵道装反的,没力,只能在地上跑。

其实只要动力足,重心什么的都不是问题,暴力党把3300mah6 ...

哈哈,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反也有,那出风方向不是不对了!!

出风方向对啊,就是力量小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