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控上看不懂的英文标识

楼主(2013-03-28):
这些分别有什么功能,玩坦克用的上吗?

右边的GH5/GRY是什么意思?左边的旋扭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同用天六,不懂帮顶

网友:
左边旋钮固定翼常用于起落架收放,直升机好像是总距把,多轴可以当个一轴云台,哈哈!右边的自定义,想干啥就干啥!

网友:
旋转的那个应该是比例通道的 拨杆那个应该是开关型的吧  混控里可以调整 仅根据自己的富斯控猜测的

网友A:
GRY 是5通道感度开关也就是陀螺仪的敏感度!  PIT 6通道螺距开关!这是直升飞机版!这2个通道也是逻辑通道开关,你可以设定成你想要的功能!比如你在5通道上 接一个 震动棒,设定好后旋转开关,超过中线就开始震动了!越旋震动越大!
比如你在6通道上 接一个 跳蛋  设定好后拨动开关,跳蛋立马让你爽翻!!!!或者也可以设置别的功能~~~
我说得对吗?楼下点评!

网友:
说简单点,左边6通道是旋钮开关,(用在坦克上比如调节炮管俯仰角度)
5通道是2段开关。(固定翼上可以用于起落架收放,4楼刚好说反了。或拉烟点火功能。一开一关)

网友(2013-07-03):
引用 网友A:
GRY 是5通道感度开关也就是陀螺仪的敏感度!  PIT 6通道螺距开关!这是直升飞机版!这2个通道也是逻辑通道开 ...

哈哈~很好 很暴力 重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