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技术求教各位!

楼主(2013-03-28):
三菱伺服100V输入的,能用开关电源带动吗?手里刚好有个将近90V的直流开关电源,想带个三菱的伺服100V输入的!

网友A:
那是AC电源,要用变压器降压,不能用开关电供

网友B:
输出是DC电压那你也得会拆开改接啊,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功夫,这是不成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