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D922和飞越9257哪个的寿命要长点呢?

楼主(2013-03-28):
请问MD922和飞越9257哪个的寿命要长点呢?谢谢指教

网友:
没用过飞越9257 只用过FUTABA9257 很耐用

网友A:
922悬停航线,大概170个电的寿命、山寨9257没用过

网友:
看贴顶贴!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2悬停航线,大概170个电的寿命、山寨9257没用过

才170个电啊 有点短命哦 那

网友:
922买来用了一次就不用了
效果太差
现在用的Futaba的9257

网友:
应该是飞越的9257

网友:
飞越的9257比922的电机大一号并且是空心怀电机.响应速度要快点,不过论寿命还是福它爸的中

网友B:
两个都是垃圾
最起码520 福她吧9257

网友:
922貌似不怎地。

网友:
要看运气!我一个飞越的用了9个月,拧一个才一个月,525更垃圾!半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垃圾
最起码520 福她吧9257

没错·

网友:
520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