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心铆怎么打

楼主(2013-03-28):
实心铆怎么打上的 有知道的吗 飞机蒙皮上的那种

网友:
同求这个问题的答 案,十分需要

网友:
别的地方怎么铆不知道,但是在飞机上打铆钉到时候,一般都是在铆钉头那边用专门的顶铁顶住铆钉头,然后在铆钉杆那边用气铆枪打铆钉的。
顶铁有很多种,根据不同的位置来决定用哪种,基本上有一定重量的铁块就可以。

网友:
*下面用重钢体顶住
*上面工人是用合适的气门杆车制“自定心钻头”那样,注意中间那个尖就不要超过断面,冒的时候不是一锤定音,需要慢慢的击打和转圈倾斜击打,这样冒出的活计才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油箱,顶铆就比较麻烦,需要特招一个非常瘦小肯吃苦的,钻进去顶铆。大热天很辛苦,但是工时也很高。

不是在厂房里?没有空调?就算没空调还没送风设备?

网友B:
一边顶住,一边半圆凹的冲子。打出来圆头。我瞎猜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停放十几架飞机、需要半小时才能把大门完全打开的总装厂房,兄弟你去给装个空调吧。

真惊了,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顶住,一边半圆凹的冲子。打出来圆头。我瞎猜的哦

真有这么早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好久不见了,您好

蓝竹兄也是勤劳的人呢,呵呵,我每天都来的,只是看看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