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如何消除回差呢?

楼主(2013-03-28):
我有一台数控小车床,上面的丝杆竟是梯形的,回差感觉比较大,不好调,想找个类似的滚珠丝杆来代替,一直找不到,
现在想再加个螺母来抵消回差,但X轴与Z轴虽然同是1202的,但螺纹却不一样,Z轴的更斜一些,感觉速度会快点,
因业余无条件,不知道能否加工出一样的螺母来.另一想法是将原螺丝切割成两部分,变成双螺母,再预紧,
但不知具体该怎 么分割螺母,一半还是三七分,然后怎么搞也不知道.或许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梯形丝杆的回差呢.
哪位大哥有经验能否指点一下呀. 先谢谢了.

网友:
搜索一下老帖里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很多的

网友:
没试过。哪是我我一定先把螺母车外园。再把它它对分。

我是纯空想的。

网友:
在定个螺母不要固定,两个螺母中间加一个弹簧。。以前帖子有介绍,我也正准备弄这个不过我是扳手床弄铜铝木头或开料什么的没那么精密需求。。呵呵

网友:
把螺母三七位置切开,外圆铣槽,用铁片连接使之不能相对转动,两螺母之间加垫片调整,既能转动自如,又尽量少的间隙,这种普通丝杠不能做到完全无回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就行了,以上是个人经验,己通过实际检验,效果良好。

楼主:
今天挺幸运,花钱淘了两个一样规格的罗母,黄铜的,现在不知怎么改好,

X轴行程有限,装两罗母就没多少了,本来床就小!
Z轴倒足够长,如果不消回差,今晚测了一下有0.065mm

网友:
看看这个   这个我的铣床 正清理中

网友:
真是好办法啊

网友A:
楼上的铣床很漂亮,一个消回差螺母做工都那么好,另外到底是铣床还是塘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铣床很漂亮,一个消回差螺母做工都那么好,另外到底是铣床还是塘床啊?

名牌上写着钻铣磨  8120  江西重型机床厂产的

网友:
其实还是应该换滚珠丝杠,本身小床的行程就小加了双螺母就更没多少了,
小床的行程是第一要素。
另外梯形丝杠也不适合高速。

网友:
回差如果均匀  软件就能给消了

楼主:
本想把螺母三分之一处锯开,剩底部联着,然后用两个螺丝并紧来调整回差,因X轴螺母安装孔深度刚刚与螺母长度一样,就想先沉孔好让紧固螺丝平齐,哎,没有铣床,结果搞成这样了,没心情继续了,看来得搞台铣床先了!

网友:
怎么会弄成这样的?
钻孔定位不好?

楼主:
螺帽直径五个,螺母边才六个,除去要让给内螺纹的位置,要偏一点钻,然后就钻头一钻钻滑了

网友:
钻头从小到大。应该可以避免的。
若要钻5MM的孔,定好位后,先用3MM的钻头钻,再4MM-----,最后才用5MM。
钻孔也要耐心的,不能急于求成,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