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攒一台飞越450 PRO FBL,求指教

楼主(2013-03-28):
第一次攒机,直接上图,求老鸟指点,帮忙看看还缺什么东西。。。尤其是些T插,香蕉头之类的小件,我也没数。。。内六角,球头钳,平衡冲手上有。。。

楼主:
忘了控了,DEVO10和JR7纠结中。。。

网友:
DEVO10吧 XG7的话确实接收贵是个问题
我D10和XG8都有 先不说别的D10刷了固件以后确实很强大,看看XG8,确实不得不说D10刷固件以后强大,到现在为止没有失控记录。
另外锁尾的话922是不是有点那啥了,上个9257吧,不差这点钱。而且说实话如果经济能力允许,尽量在电装上下工夫,肯定是不会错的。

网友:
斜盘的话我建议KST 115 锁尾KST 515  我就是这个配置 个人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新机就无所谓了,等炸的差不多了 换dfc和双推,DFC在调整上确实比FBL省事很多。另外记得买易损舵机臂

网友A:
顶一个,学习学习,挣分走人

网友:
电装上不要省钱啊!斜盘锁尾建议全用215.

网友:
JR xg7现在有山寨接收机

网友:
螺距规不要 用手机就可以 飞越的电池不要~~~
桨平衡不要~~~买个电子秤  还有易碎舵机臂  反牙拉杆
悬停简单倒飞你的这套舵机可以~~~7075双推 原厂的铜套太薄  20几个爆操就开始有虚位了  换7075的横轴  原厂的太软  蛙跳钟摆  他自己就弯了~~
你这套舵机还是用FBL好了 DFC对舵机要求高~~~  或者直接上好舵机 MKS DS95  还有 小姨子的烧写器你没买  最好再买个蓝牙  外场调机方便

网友:
还有大小桨 都买一些~~~
还有主轴轴承  30多个起落就该换了  也不知道原厂那个NMB轴承怎么这么不耐干~~~  还有飞越此机的主轴轴承比较非主流  是5*13*4的  买轴承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线材保护套也可以换掉  换成蛇皮管  装的时候比这种网管方便多了

网友B:
还有 尾传动轴垫圈买两包~~伞齿那里虚位较大  要垫3个垫圈

网友:
陀螺仪换k8或v8
不要搞DF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尾传动轴垫圈买两包~~伞齿那里虚位较大  要垫3个垫圈

太感谢你啦。很详细,很到位。

网友:
主轴、横轴、大齿盘、尾管、尾桨、大桨、脚架甚至尾管支撑杆等等易损件都要备一些,一炸必坏。再单买要花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