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是4电机不能同时启动,总有一,二个不转,推大油门才转,但能正常飞?

楼主(2013-03-28):
naza飞控是4电机不能同时启动,总有一,二个不转,推大油门才转,但能正常飞,什么情况呀?
有隐患吗?

电调换了也不行,油门形程都反复校对过,请老鸟们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用的是天行者好赢程序电调~~~~~~~~~~~

网友:
我用飞腾40A。。跟你一样的情况。。什么问题呢。。。

网友:
重新用4叉Y线同时做油门校准。 做完后推油门(不接飞控),看看是否转速一致。

楼主:
不接飞控一致,接飞控后就不一致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好像就这样,,,,,

网友:
求解啊。。。郁闷中的问题啊

网友A:
正常的现象,在地面上就是这样。空中就不会。

网友:
油门校准不成功!
不知道LZ说的一两个不转是掰杆之后还是怎的?
最好录个视频,目前没遇到过你所描述的现象。

网友B:
我用的是飞腾好盈30A电调,和你的现象一样,在软件中将怠速调为中速或高能解决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调的进角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现象,在地面上就是这样。空中就不会。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在空中很正常。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飞腾好盈30A电调,和你的现象一样,在软件中将怠速调为中速或高能解决

我调过,不能解决。谢谢。

网友:
是不是马达怠速设低了,我的先设在推荐位置启动电机一起转,后改低了一点启动四个电机就不一起转了,现在改在推荐位置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