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闯鬼了变频器又坏了

楼主(2013-03-28):
今天28号帮一客户修理一台3KVA 山特UPS,换了主板,控制板修理好了启动正常。由于客户电源线遗失了这种3个孔都是横的电源线市面上买不到,我帮他从机器里面接一对电源线出去,需要将主板拆下来,结果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忘了将电容的电放了,结果主板碰到机箱吧嗒一声玩完了。去年也是清明节前夕买了一个1T的硬盘被物流摔坏,签单后才发现,商家也不保修因为一个角摔裂了。想7想8,都是大意捣的鬼。29号雕刻一浮雕,开雕时,主轴要用手扒一下才能启动,启动后雕了一半,突然停电,一看漏电开关跳了,一直合不上断开主轴也合不上开关,将变频器拿掉漏电开关就可以合上了。霉霉霉,我也暂时不查了。过了这几天再说。

网友:
哈哈哈   和我一样  不过是1kva的  弄完了后  有个引脚太长  一时没找到工具   就用指甲钳去剪  忘了 电池有电   直接烧完一片元件

网友A:
你就说说最后怎么处理的吧,是不是让顾客掏钱换件啊?

网友:
我比你衰。谁都知道极平的三轴驱动板子是接24伏的,俺也知道。电源保险烧了拆下换完就鬼使神差的把驱动板供电线和明伟输入线以及变频器进线。都统统的拧到了一起。一边拧还一边想MD这线怎么这多呀。接好上电眼前一股白光一团小蘑菇云冉冉升起

   极平还真是极品。售后让人感动的帮助手法下雨过天晴了。

对于电这东西接线必须要重复检查下。弱电也罢了烧掉money。但强电有时候是要命的。很庆幸我这马虎的人不是电工。我佩服电工师父。我佩服做事仔细的人。

网友:
有同感,都是急于求成惹的祸。

网友:
硬盘也敢快递?楼主真是太信任硬盘厂商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说最后怎么处理的吧,是不是让顾客掏钱换件啊?

另买一块主板为了信誉我贴,我一分钱不赚还倒贴了一对线轨的钱。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买一块主板为了信誉我贴,我一分钱不赚还倒贴了一对线轨的钱。

变频器又坏了。霉霉霉

网友:
楼主会修变频器,我的变频器寄给你出费用帮我修下行吗?

网友B:
唉 节哎吧 修修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 节哎吧 修修继续用.........

晚上查了,是四芯屏蔽线内部短路。虚惊一场。

网友C:
话说大容量电容怎样安全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大容量电容怎样安全放电?

见过将两端引导到水盆里的

网友:
看楼主写的字,感觉像是客家话,楼主是客家人?

网友(2013-09-08):
引用 网友C:
话说大容量电容怎样安全放电?

我放电是什么在手边用什么
电烙铁有吧
白炽灯台灯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