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研究降落伞?

楼主(2013-03-28):
在多轴飞行器中间安装一个弹射降落伞用于出现意外时减小损失,技术难度应该不大吧,为什么没有这类产品或者教程出来呢?这里这么多商家开发一下这玩意一定能赚到钱。

网友:
老外造了,太贵,贵过四轴

网友A:
有必要吗?现在的四轴,稳到不得了了,还弄个降落伞,不就画蛇添足?

网友:
楼上神马思维?

网友B:
技术难度当然不大,不过,你见过有人在直升机上准备降落伞以防坠机的咩?同理可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吗?现在的四轴,稳到不得了了,还弄个降落伞,不就画蛇添足?

四轴稳到不得了?看到这里我就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难度当然不大,不过,你见过有人在直升机上准备降落伞以防坠机的咩?同理可证~~~

直升机上是可以有降落伞的,不过要先炸断螺旋桨,这个早有人公司做过了,貌似没有推广开来。

四轴跟直升机的区别是中间已经有了空间,弄个弹射降落伞应该不难,无奈国人的脑子只知道跟着别人跑,就是不会或者是不敢创新。

网友:
LZ 没事多潜水,别出来乱发言论。开始玩四轴或多轴的人,很快就会分成两部分人,当然,大部分人就退出四轴,因为太稳,完全没有飞行的欲望。另外一部分人去FPV 。如果你只玩KK 之类的飞控,那我无语了。

网友:
降落伞?别雷咯…高处要是有风的话直接飘走看你怎么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升机上是可以有降落伞的,不过要先炸断螺旋桨,这个早有人公司做过了,貌似没有推广开来。

四轴跟直 ...

创新也需要有实用价值好不,就算多轴中间是空的,可以装降落伞弹射装置,你假想一下什么时候需要弹射降落伞?失控的时候?螺旋桨还在转,降落伞弹出去了多半会缠上桨。因为这时候飞机没有下坠,不构成降落伞张开的条件。

没电了?桨停转了?这个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你搞个昂贵而复杂的弹射装置还不如加个电量监控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创新也需要有实用价值好不,就算多轴中间是空的,可以装降落伞弹射装置,你假想一下什么时候需要弹射降落 ...

淡定。lz的出发点是好的,没见过做降落伞的就一味否定降落伞,这思维太像中 国人了。用降落伞怎么了,在弹射前断电,加速下降,降落伞打开。再说弹射装置能多耗电?如果牛一点将整个装置做小点放在大四轴中间也不错。虽然我对降落伞的兴趣不大,不过我支持大家拿出创新的精神,即使是微创新也不错。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万一出现意外也不至于听见轰的炸鸡声。安全事故降到最低也是很可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淡定。lz的出发点是好的,没见过做降落伞的就一味否定降落伞,这思维太像中 国人了。用降落伞怎么了,在弹 ...

不是~~~~我又没说楼主不该这么想,我只是在分析这玩意儿做出来了究竟有没有实用价值。大家基于逻辑推理来进行判断嘛!

弹射降落伞有啥技术含量吗?搞出来分分钟的事。模型圈里有不暴利的东西吗?为啥没有厂商愿意搞?

我不否定用降落伞,我只是在强调多轴上用降落伞没有必要。多轴本来就是近地飞行的飞行器,你要非让它飞个几百上千米达成你所给出的弹射条件,我只能说这是“玩家”的玩法。这是为了弹伞而装降落伞。你玩得happy,我当然没意见。

再回过头来看你给出来的弹射条件:“在弹射前断电,加速下降,降落伞打开”。首先,你能控制断电,说明你仍有飞机的控制权,还要它弹伞,我只能说你很闲~~~~

我记得国产零零漆里面,达文西发明了一种用光照射,就能发光,不照射它就绝对不亮的手电筒,这个也很创新啊!为什么没有人量产呢?!是不是也是因为大家的思维太像“中—国人”?!

网友D:
我当时做的,后来有一个改进的,体积减小了,视频里的伞是没有按比例做的,后来的伞做大了,试了三次,两次成功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上是可以有降落伞的,不过要先炸断螺旋桨,这个早有人公司做过了,貌似没有推广开来。

四轴跟直 ...

四轴降落伞完全没必要。重。减少很多续航。折腾降落伞的时间,不如检查检查连线。清除下干扰之类的。比降落伞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稳到不得了?看到这里我就笑了。

看到你笑了。我笑的更欢了。。。四轴难道不是稳得不得了?除了四轴,还有哪个飞行器能这么稳的?当然你说什么六轴八轴当然除外。现在只要是个带自稳的飞控装上去,四轴其实就和玩具没啥区别了(除了杀伤性)。没玩过的人都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做的,后来有一个改进的,体积减小了,视频里的伞是没有按比例做的,后来的伞做大了,试 ...

这个思路倒是不错,喷气辅助张伞~~~~不过为啥要先解锁加锁再张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倒是不错,喷气辅助张伞~~~~不过为啥要先解锁加锁再张伞呢?

重~~~~~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倒是不错,喷气辅助张伞~~~~不过为啥要先解锁加锁再张伞呢?

不需要解锁和加锁,只是为了一个完整的演示,兔子起飞不是得先解锁嘛,然后起飞,空中停桨或者别的原因时,拨教练开关,弹伞,我后来做了一个大号的伞,成功降了两次,不过是故意造成的意外,一次是悬停关了电门,弹了伞下来,一次是加速前进时,机身约有45度以上角时,切断了电门,弹了伞,也成功降落了,还有一次是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次,高度不够,手里反映慢了拍,不过无损

网友:
lz不善搜索啊,外国人造做了,别老自己埋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