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TCAM2008中进给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29):
我在ARTCAM中设置了进给和下切步距,但在MACH3中却显示的进给一直保持在10000,G代码显示也是F10000.而我在ARTCAM中进给设置的是6mm/sec,这个10000是怎么来的?
截图如下(从左到右分别是ARTCAM中的设置,MACH3运行时显示和G代码窗口):

网友A:
有没有对刀具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对刀具进行设置?

设置了啊,我第一张图片就是ARTCAM中刀具设置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了啊,我第一张图片就是ARTCAM中刀具设置的截图.

我也是08版的,刀具设置怎不一样。你把刀库里的“刀”全部删了,自己建立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08版的,刀具设置怎不一样。你把刀库里的“刀”全部删了,自己建立刀具。

谢谢.我试试.

刀具设置应该是一样的,我截图不是在刀具设置图,而是在设置完成后刀路编辑项的图.二者的设置参数是相同的.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在ARTCAM2008保存刀具路径版本错误,保存为G-CODE就正常了.

网友:
进给率应该是F值,下切速率是Z轴抬刀后回到工件表面的速度,你这设置的都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在ARTCAM2008保存刀具路径版本错误,保存为G-CODE就正常了.

我学林大夫的教程,是保存为

网友(2013-05-08):
噢,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4-03-15):
注意了,ARTCAM时的是MM/SEC,即是毫米每秒,而MACH3里的是MM/MIN,即毫米每分,自己换算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