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疑问

楼主(2013-03-29):
新手刚刚入魔1个月,有2个疑问请教各位老人。
1.针对固定翼来说,反扭力是什么东东?怎么产生的?有什么后果?怎么来避免?
2.遥控的摇杆顶端为什么设计成钉状?
可能对很多人都是很无聊的问题,请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A:
反扭力就是电机给机身的扭力  就像直机一样 尾桨就是用来抵消这个扭力的  而固定翼可以用硕大的机翼来地效  但是如果桨用的不合适的话 机翼也无法低效这个力~~当然通过副翼也可以地效  就像4D机  大桨距地时候  副翼是压到头的~~不抵消这个力你的飞机会一直横滚
、第二个问题  其实摇杆顶端就是由很多的钉状组成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防止手指打滑

网友:
加强潜水~社 会和谐

网友:
相对而言桨越大反扭会越大些。

网友:
强烈支持各位的看法,帮顶,好学有利于更好的入魔!

网友:
很好的贴啊!解决了我们的不少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扭力就是电机给机身的扭力  就像直机一样 尾桨就是用来抵消这个扭力的  而固定翼可以用硕大的机翼来地效  ...

昨天在路上仔细想了下,基本明白了反扭力是什么意思了,我的理解是:比如电机带动螺旋桨顺时针转动,这时电机不仅仅对螺旋桨有个向顺时针方向的力,对机身也有一个顺时针方向的力,这个力就是指的反扭力。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在路上仔细想了下,基本明白了反扭力是什么意思了,我的理解是:比如电机带动螺旋桨顺时针转动,这时 ...

是的   字数你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