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嫩模式

楼主(2013-03-29):
哪吒的另两个飞行模式是神马意思,智能飞行和航线锁定,我一切到那辆个挡,飞机就傻了,,,,,求助

网友:
我重来没用过

网友:
这样才显得稚嫩么 呆呆的

网友:
是你傻了还是飞机傻了?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自己看说明书·

楼主:
我已经背说明书看晕了。。。。。。。。。。。。。。。那个好心人说说撒,

网友:
IOC有2个功能,一个是CL,一个是HL
CL的功能:起飞前飞机会把你飞机的当前前后左右方向记住,起飞后切到CL功能后,遥控器的前后左右会按照记住的前后左右方向,而不理会飞机的朝向。使用这个功能,你必须记住起飞前飞机是朝着哪个方向的。

HL的功能:上电后第一次起飞的时候,会记录一个返航点,切到HL功能后,遥控器的向前,飞机会向着远离返航点的方向飞,遥控器向后,飞机向靠近返航点的方向飞。左右是绕着返航点画圈,不理会飞机的朝向。使用这个功能,你要确定返航点的大体位置。

网友:
大概意思如图所示。LZ好好看看说明书吧,细节就不多说了(比如HL模式是10米外生效)

网友:
说明书!说明书!说明书

网友:
非常有用,也非常好用的两个功能。不用很遗憾。

楼主:
哈哈,谢谢老总,搞明白了,看来该再来套悟空了,新装了架亚托700,还不会飞,老总给个建议买悟空,还是哪吒H,在哪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