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飘飘飘怎么回事?详情请进,跪求正解?

楼主(2013-03-29):
我的八轴,装的WKM在某些貌似很空旷的地方,怎么一起飞大概10米-20米就开始狂飘啊!吓的赶紧下降回来啊!
为了证明此处不是有干扰造成的。就在这个地方,同一时间,我把装有NAZA的六轴飞起来,确没有问题。
我很郁闷,跪求正解啊!!!!!

网友A:
加
护
垫
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
护
垫
,什么意思、、、

网友C:
再飞下,拍个视频给大家瞅瞅

网友D:
卫生棉?啊哦啊哦

网友:
感度多少?指南针校准了吗?GPS方向是否装正?

网友E:
高度疑似GPS天线故障,我的WKM曾经出现过类似漂移,在空中漂移范围达二、三十米,GPS返厂后恢复正常。

网友F:
naza也有过啊,上次炸了

网友G:
请将WKM返回给DJI检修,我们会仔细帮你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