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关于无人机的推重比

楼主(2013-03-29):
测算了一下我的
航拍
机推重比最大才0.6,而我们飞的练习机最少都有0.7了,这样的推重比弹射架多少角度最合适?

网友A:
关注一下!
字数你哥

网友B:
要看你的弹射架的有效弹射行程, 以及橡筋弹力曲线,起飞重量,海拔高度等方面的因素,我试过0度弹射,拉点杆,也可以起来,我的弹射力1960N 起飞重量10KG

网友B:
还能风有关

网友:
我弹射的时候仰角是12-14度推重比和你差不到 (飞机16-17公斤)6.5个压)离架没一点问题
好有个只能达到0。5-0。6都是用的这个角度这个离架就不能拉杆了

网友:
楼主方便留个qq互相学习一下

楼主(2013-12-31):
现在我们架设角度在15度左右,至于弹射力没测过,无风的时候飞机还是会有点下沉,有风飞机出去的姿态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我们的角度15度,推重比0.4,

网友D:
新手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