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ES-100 全新优化FPV载机带制作图(更新视频和更多细节照片)

楼主(2013-03-29):
飞虎-ARES-100 双发FPV载机
先上美图

再上视频

试飞时4级风以上
还有战机伴飞

看烟就可知西风列

我们的同队制作了一架FPV用的载机,已经试飞过,性能不错。主要参数如下:
1.翼展2150mm 载重翼型
2.空机重1500g
3.实用:飞行重量3.5公斤,最大起飞重量超过6000g(实测飞行中,6000g起飞滑跑距离小于10米,)升力巨大
4.机舱有效装载空间340*150*130mm 可以轻松装下4s30AH电池
5.机头任务载荷部分可拆卸和更换,有单独安装图传位置,并有专门设计的散热孔。
6.这架原型机有一部分零配件是随便拿过来用的,看着有些不太协调,将来成品机会更换优质零件或自己DIY。
7.电机3536*2,11*7桨*2,30A电调*2,地面实测最大静拉力3.8公斤。(飞行重量3.5公斤时,实测1/4油门可以维持平飞)
8.电机吊舱可拆卸,电调放在电机仓后部,有专用散热通风孔。
9.尾管与机身用颗螺钉连接,水平尾翼与尾管两颗螺钉连接,拆卸方便,钢性十足,整机全部拆解后的尺寸为1000*480*360mm,携带方便,车的后备箱都能装下。
10.机舱电池装载部分有一定坠机保护作用,能有效缓冲和吸能。
感谢广州飞行俱乐部(群号:158313857)!感谢模友的大力支持!

空间巨大可以解决单反机在固定翼安装难题

单独安装图传位置,我们也专门设计了狗3云台

我们也专门设计了狗3云台架

双发有很多优势:桨的力效更高,高速性能更好,动力更充沛。

电机座的独特设计,解决了一般FPV载机存在的震动问题,最大程度减低震动对飞控干扰问题,发挥飞控的作用,令飞行更平稳、指令精准。

精品级工艺

网友:
机机不错,还是黄色的

楼主:
谢谢 更多细节照片我会慢慢发上来

网友A:
载重是亮点,不知什么动力配置

网友:
支持双发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重是亮点,不知什么动力配置

动力配置文字说明里面有
兴耀华3536电机 30a好赢电调 11*7电动桨

网友:
我喜欢黄JJ,什么时候量产啊

楼主:
主要是看看有多少人认可双发载机,现在已经开始批量做了

网友:
不错!先看视频,等着上市!

网友:
这个好啊,我考虑上一架玩玩

网友:
双发和载重看上去不错。

网友:
卖价不便宜吧

网友:
相当不错的JJ

网友:
头有点大啊 不过载机很漂亮

网友:
飞机做的好呀

网友:
这个大飞机不错啊!

网友B:
这才是真正的模型玩家啊, 比那些泡沫的东西技术含量高多了. 是不是能再做个小号的,翼展1.4米就可以了, 可以当练习机飞, 偶尔挂个微型摄像机航拍

楼主:
批量制作中……
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大胆留言,机翼不会改了,机身空间的利用还可以更改,出成品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定制机,按照用户的想法来做,比如gopro安装座,云台什么的

网友:
好飞机!有视频好了!

网友:
不错 骚黄额蒙皮

网友:
看起来相当不错啊

网友:
很大,很强,字数,

网友:
非常漂亮,好像飞来看看

网友:
欣赏完,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看有多少人认可双发载机,现在已经开始批量做了

做得不错,订购的话,我也要个。拆卸组装的时间要多少?2米翼展比较大,能否做1.4米--1.6米的,用3S电源的?

网友:
好机啊。。。FPV 载机。看样子能飞1小时一上哦。。用30AH  6KG 看看能飞多久,,,期待视频。

网友:
轻木不像EPP  EPO   如果有轻微变形的话   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制作中……
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大胆留言,机翼不会改了,机身空间的利用还可以更改,出成品的时 ...

我自己正在制作一架1.4翼展的仿猎鹰双尾撑的泡沫机,双发动机,用2212KV1000*2+1047正反浆。双发的好处是动力强,相比单发大电机省电,但泡沫机的性能肯定没有轻木的好,因为会变形,如果有定制的,在哪买?

网友:
我们俱乐部之前也做过1.8米的EPP大飘飘,类似这种机型,也是很好飞。升力极其好,就是太重了。FPV的话安全性不够好,一旦意外掉下来就是大事。FPV还是轻巧好些。大型机还是适合无人机这块

网友:
很不错的载机啊,不过起落架有点不结实,现在空载试飞后看见图片的起落架变形不小,多次使用后看来要经常要动手维护。建议改进高强度的起落架。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C:
希望价格亲民

网友D:
质量和价格才是决定因素

楼主:
视频终于传上来啦!

网友:
这种飞机一般能飞多久呢

网友E:
这么好的收益啊

网友F:
低速安定性有待改善可加稍许上反~

网友G:
相当不错的fpv飞机,我喜欢,

网友H:
果然是战神,很稳定的载机

网友H:
据说在测试阶段,正准备量产

网友I:
注册于2005年的新手!楼主真是潜水小王子。

网友J:
激光切的就是精度好呀

网友K:
双发是亮点

网友L:
看起来非常NB啊!希望快出5N GO的云台,这个肚皮装个微单正射肯定没问题啦,价格希望控制在1000以下,价格太高销路不好

网友M:
很好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一个回家

网友N:
真是太棒了,看着视频心都在飞翔!

网友O:
这机上单反一定OK

网友P:
做成单发后推稳定性会好一些吧?

网友Q:
有激光就是爽

网友R:
好漂亮的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真正的模型玩家啊, 比那些泡沫的东西技术含量高多了. 是不是能再做个小号的,翼展1.4米就可以了, 可以 ...

这个是商家吧

网友S:
别又是昙花一现啊,现在是不是的都来做FPV载机,结果站稳脚的也就那一两种。个人认为FPV载机不是单纯的大载重 长航时那么简单,还有什么安全性能,便携性,抗摔性,易于修复,价格啊等等等等.............................

网友:
性能和价格问题,我一定会选前者,什么飞控+狗+++。。。飞机不安定,但心死了。

网友T:
首先这个飞机做的不错,有激光切割就是方便,做出来的飞机也漂亮!
我做过双发验证机,发现双发的缺点是电耗大、转向不灵活、电机同步要求苛刻,在楼主的视频中也能看到些其中的相同反映,而且机翼安装电机对机翼的刚性有要求,可以考虑在机身上安装牢固的电机支架,一来降低飞机重心让飞机更稳定,二来机翼的压力可以小点,不容易变形。再有双电机也会明显增加飞机重量,而且同步问题很不好解决,可能匹配再好的成对电机飞行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不同步现象,单个电机还不容易购买,总之我感觉双发合适专业大飞机,所以果断放弃了,希望LZ能走出双发的新道路,这样带动电机配套相关厂家跟进,双发的希望就大大的了

网友U:
看着机型好像很容易螺旋的样子哦。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好飞机  本人感觉前拉的飞机怎么也应该比背推的 好。支持

网友:
大哥“接收机”三个字不晓得用雕刻啊?里面都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看着机型好像很容易螺旋的样子哦。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看视频后段有人为进入螺旋过程,你留心看看?半径很大。遥杆回中就改出了,表明飞机的设计和工艺精湛。看多几次就知什么是优异。

网友:
成只“鸡”都放得下,喔。

网友V:
楼主,是否准备飞去钓 鱼 岛?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是否准备飞去钓 鱼 岛?

去了就放个鸡蛋,6KG可以下很多蛋

网友:
帅啊。等量产啊。

网友W:
好飞机啊。。。能量产就好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专业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W:
好飞机啊。。。能量产就好了。。

这个肯定地

网友:
好飞机 不知道现在这个飞机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肯定地

哟西~!~那我现在定一架咯~!~这么支持,有优惠没?

网友:
哈哈多支持就肯定有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S:
别又是昙花一现啊,现在是不是的都来做FPV载机,结果站稳脚的也就那一两种。个人认为FPV载机不是单纯的大载 ...

国人就只能永远入门级?不能进化?

网友X:
实在漂亮 就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实在漂亮 就是太大了

飞、高、远是人类的梦想。你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国人就只能永远入门级?不能进化?

真心希望能进化,此回复为证,一年(不,半年后见分晓)。

网友Y: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看有多少人认可双发载机,现在已经开始批量做了

lz  这个电机有?差速吗

网友:
起落架太高了吧

网友:
不方便携带主要是

网友:
神气,赶快上市,预定一个,怎么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T:
首先这个飞机做的不错,有激光切割就是方便,做出来的飞机也漂亮!
我做过双发验证机,发现双发的缺点是电 ...

哈哈您的贴很有意思:很想跟您有更多交流,首先我个人试验过飞双发机
(卡塔琳娜),由于我是实验的心态,我给飞机的条件很差,双发用XXD2212KV1400,
一新一旧(旧的也只飞过一次,但是几月前买的),
电调就用一只40A电调,电机是并联同转向接入的,桨就用8寸APC,当然是正桨了(桨都没有做过任何平衡),
飞行并没有你说的现象?就在草地几米就升空了,很平稳我试了左\右转弯(用副翼)都感觉正常,和飞塞斯纳不相上下,
后来换成七寸桨一样小油门就能爽飞
请教何解:卡塔琳娜就小小一片方向舵,很是灵敏???

并没有明显偏航,
请问您是否机翼造作完成后有检查到变形度.
很想跟您有学习交流机会,我的Q号:84716231

网友T:
看到消息回复,简单说说我们飞机的差异,更好的形容我说的情况:
1。我的飞机泡沫制造,起飞重量为480G,惯量非常小对动力差异敏感
2。我的飞机使用双电机双电调,2208/20A每组,是否引起问题无法验证,只是玩单发发现电机咳嗽会立即发热,所以采用分列式
3。你视频中4’07秒开始,降落中出现两发先后停机现象,对于重载大惯性飞机影响小,但小飞机降落末期就一定会发生偏航,我喜欢玩飘落,经常出现单台电动机长时间工作,结果是我只能放弃接地前的机动修正,直接关闭油门靠舵面控制,高速机动也确实没有单发灵活,不过在你的重载飞机上表现不明显,所以说更合适大飞机玩双发
4。我的飞机之前说过,是泡沫飞机,也正是因为前两次试飞的接地前偏航问题,接地冲击力大了点,电机支架就被震松了,另外空中发现视频有波动,把摄像头对着机翼的时候发现机翼变形蛮大,这个和我的机翼材料关系比较大,但机翼比机身的支撑能力确实小多了
以上是我们飞机的对比,玩法不同反应差异,不过现在已经没办法再用视频验证了,那架飞机已经死在老婆手上了,现在重回单发FPV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到消息回复,简单说说我们飞机的差异,更好的形容我说的情况:
1。我的飞机泡沫制造,起飞重量为480G,惯 ...

很高兴能看到您的回复,
你提的问题很多我们应请楼主回复,
其中有的问题我看是这样的:1)(3。你视频中4’07秒开始,降落中出现两发先后停机现象
关了油门,电机就没了电调转速频率的控制,自然爱怎停都行(不做功没有力呀)
2)(飘落)那个不应该叫偏航吧,都失速了(请楼主或高人回复)
3)(另外空中发现视频有波动,把摄像头对着机翼的时候发现机翼变形蛮大,这个和我的机翼材料关系比较大)这个可能就是泡沫枓质的短板了,很可能两面机翼变形不同步做成偏航,太大就螺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到消息回复,简单说说我们飞机的差异,更好的形容我说的情况:
1。我的飞机泡沫制造,起飞重量为480G,惯 ...

一点建议:
1.两个电机尽量调整一致。用转速表测几个油门点的转速,如果不一致,可以调整油门曲线(遥控要支持双发),挑其中一个,对应另外一个电机。
2.收油门时,电机先后停转。试试看能不能这样,设个怠速,保证不让他们先后停转。
我做这个飞机,单发也能飞(相当于带备份,增加可靠性),所以就不管电机是否先后停转了,还有机动性和机型有关,玩FPV,个人感觉还是稳当点吧。呵呵。

网友:
载重和抗风应该不错,看来单反也可以装上飞了。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神机啊!

网友:
有发售了吗?我要一台玩玩啊

网友:
已经有预售通告

网友:
整体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出货没 真想上一架

网友:
真不错啊!  希望量产啊

网友:
在“五一”前后开始预售

网友:
引用 网友Y:
lz  这个电机有?差速吗

不用飞控可以在遥控器设通道跟随就行,但一般飞控不支持,厂家只要把同步配对好的电机电调一同发售,就ok了.

网友(2013-04-29):
引用 网友Y:
lz  这个电机有?差速吗

90楼有测试

网友(2013-08-15):
引用 网友H:
好机子,期待!

二代都很快出了

网友:
好机,很感兴趣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T:
看到消息回复,简单说说我们飞机的差异,更好的形容我说的情况:
1。我的飞机泡沫制造,起飞重量为480G, ...

其实您提出的问题,您都自己解决了,大部份和双发无关,只要注意两个电机同时造一次油门行程就可以了,天6以上的控都可以的。。。您真行起飞重量为480G 真想看看你的大作

网友(2014-08-27):
好机定一个

网友:
双发后推估计优势更多!安全,增加机头空间!

网友(2014-12-16):
期待量产
这个飞机做出来还是会有很大的利用空间的。
fpv其实不需要太大的航时和载重,但正是航测无人机需要的。
目前长航时、大载重的无人机大部分用油动飞机,控制、保养都比较麻烦,电动的载重都比较小。
大面积的航测要求更大画幅的相机,比如中画幅、双拼甚至四拼相机,需要大载重的载机。画幅越大,飞行航线间隔越大,航线越短;相片之间的间隔距离时间越长,不容易漏片,相片也少,
后期处理相对容易,同时画幅越大,航测成图的高程精度也会越高,目前航摄所用的全画幅相机比如5d2、a7r实际都无法满足1:1000地形图规范要求的高程精度,更不用说1:500。

建议:1、允许手抛起飞。2、加装伞降设备 3、机腹设计可以开关的盖子,保护航摄镜头。4、采用的飞控支持的航点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