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了个铝棒拿不出来了

楼主(2013-03-29):
浇铸了一个铝棒,在不锈钢管里,拿不出来了.........

网友:
人才啊,。杀鸡取卵吧

网友A:
把不锈钢外皮车掉,就变成铝棒了

网友B:
以前只听说过照着大树杈子缝棉裤  缝好以后裤子包树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不锈钢外皮车掉,就变成铝棒了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新一代的表面淬火方式。

楼主:
本来想保全管子,下次再熔,没办法,撕掉管子了,终于拿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想保全管子,下次再熔,没办法,撕掉管子了,终于拿出。

楼主是用什么烧的铝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什么烧的铝水?

乡下土灶,用木柴。

楼主:
怎么老是字数太少........................

网友:
不锈钢管太薄了,要是厚点可以顶出来,车一下顶出来,(要是总这样你可以试试厚一点的钢管内壁面要光滑点,厚一点的壁厚浇筑完铝水放水里降温,淬火(不同金属膨胀不同),铝棒还硬些)以上是个人观点!

网友:
这种上下一样粗,没有一点锥度的,弄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只听说过照着大树杈子缝棉裤  缝好以后裤子包树上的

哈哈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只听说过照着大树杈子缝棉裤  缝好以后裤子包树上的

经典!!!!!!!!

网友:
下午去搞个割枪去,,,有气罐,没枪。。。

网友:
你可以在管内喷上一层涂料,在干燥后再浇注。应该能顶出来。

网友:
用我的办法烧一下试试,外部的钢管不能是直的得d个槽上拉马,应该能顶出来,如果不能沾水淬火,也可以放冰箱里冻一下,两种金属温差到一定时候是有缝隙的,更何况铝和钢管是有温差膨胀收缩系数差异相对大的(有操作余地感觉)。。我个人的建议不见得对,但是没有机会试验(我想也知道这个书本上的只是到底对不对实际能操做否!),也请其他师傅推荐另类办法!

网友:
熔铝时加氯化锌。

网友:
剖成两半吧。再用时,再合模。

网友:
呵呵 这下撸得,下次不能用了

网友:
将不锈钢薄皮管的外壁开一条平行于轴线的细缝(钢锯,角磨割片,线切割都行),然后用细铁丝紧缠铁管使细缝合拢,每次浇注好了以后将细铁丝去掉就可取出芯棒了,如此反复使用。

网友:
这根不锈钢管内部肯定不平甚至有焊缝

网友:
要注意拔模斜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只听说过照着大树杈子缝棉裤  缝好以后裤子包树上的

知识真多,夺楼主的眼球了。

网友:
这下真是塞进去舒服。。。。想拔出来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只听说过照着大树杈子缝棉裤  缝好以后裤子包树上的

其实这可以把大树俩叉子锯断就把裤子拿出来了。还不是无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只听说过照着大树杈子缝棉裤  缝好以后裤子包树上的

让大树把树枝并起来,向上脱下来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