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啊~转啊~转~尾巴突然不转了!

楼主(2013-03-29):
旋翼头都没上,传动杆折了

难道让我用502自己粘上????

网友:
那根...  你怎弄的..

网友:
哈哈 昨天我也转呀转 浆不在了 600呀

网友A:
什么情况?飞越尾传轴好像只听说不直,没听说过这玩意掉下来的啊。

网友:
这个地方502是粘不住的,建议打孔上螺丝。。。

网友:
换跟新的吧

网友:
502不靠谱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但是我直接用钳子夹了一下继续用,打孔不现实,我用0.5~1.0的都试过了,很难打!还是公司的台床,钻头容易断(日本进口合金钻头),孔大了转速高我怕那个轴顶不住(Φ4)

还有就是LZ你别用502,根本没用,飞越本来就是用AB胶弄的

网友:
还是用亚托的传动轴吧,放心些!

网友:
没晕吧,转没了

网友:
换新的
字数你妹

网友:
不是断了,是松脱了。这种传动杆的两端接头部分在安装之前就应该用克丝钳子夹一下,保证不会松脱。同理,450铝制脚架两端的堵头也要这样处理。

楼主:
问题是这根是新的,就试飞了两次,地面转了会……

网友:
固定好后用钢钉敲对角就行了

网友B:
看来这些东西还是要用货真价实的才行。幸亏不在空中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些东西还是要用货真价实的才行。幸亏不在空中哦

在空中稳炸!四面悬停可以,自旋悬停没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飞越尾传轴好像只听说不直,没听说过这玩意掉下来的啊。

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

网友C:
那电池是什么容量的  那么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

那你运气真好  赶紧去买彩票啊 等什么呢 嘿嘿

网友D:
哈哈 這個真是悲劇了 今天說飛越問題的帖子不少啊 我還是喜歡皮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飞越尾传轴好像只听说不直,没听说过这玩意掉下来的啊。

不带这么原封不动copy我的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池是什么容量的  那么厚

花牌6s1300毫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這個真是悲劇了 今天說飛越問題的帖子不少啊 我還是喜歡皮傳的

有一套皮传套件,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