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技术问题

楼主(2013-03-29):
机器是用的好盈飞腾40A电调,电机恒力4822 690kv

电调写的是支持2-6s电池,电机写的的是支持3-4s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吗?还有到底是最高只能用4s电池还是6s电池那。真的搞不懂

还有电池能用4s A123 26650吗

顺便上个机机图。感谢大家,本人是四轴准新手 第一次组装了台四轴,在家里床上一次成功起飞悬停。就是没有合适的电池就用a123 26650简单组装了个4s,但是铁里的电压只能飞一会儿就降落了,估计是电调低压保护了,有什么方法能用铁里飞吗?再次感谢

网友:
电池不懂,楼下继续~!

网友:
690kv 的配4s锂电合适,6s的电压太高了;飞腾40A电调最大可接6s锂电

网友:
电调设置成镍氢模式就可以了,具体看好赢说明书

网友:
电池输出大于电调输出大于电机输出 这样很好 ``  你的电机支持4S那就上4S咯`` 6S也能上不过电机会受不了的```

楼主:
四楼可以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说明看着挺复杂啊

楼主:
6s不成,能上个5s的铁里吗,比四s电压稍高一点

网友:
请按电机说明书来操作,确保你电机不会烧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有人能详细告诉我怎么设置电调吗
是四个一起设置还是一个一个设置

网友:
请按电机说明书来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有人能详细告诉我怎么设置电调吗
是四个一起设置还是一个一个设置

一个一个设置好点.具体步骤去好盈官网下 载飞腾的说明书.叫人一步一步讲那可是像写报告一样几百字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谢谢ls^_^尴尴尬尬

网友B:
电机还要求电池?不是有电调呢吗?电调可以看做是变压器啊?多少电池都会被电调转换成标准的吧?所以我觉得按电调的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还要求电池?不是有电调呢吗?电调可以看做是变压器啊?多少电池都会被电调转换成标准的吧?所以我觉得 ...

你的说法有问题。电调输出级就是mos管,压降很小的,不然的话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还要求电池?不是有电调呢吗?电调可以看做是变压器啊?多少电池都会被电调转换成标准的吧?所以我觉得 ...

电调是根据占空比的调节的。输出只有0或者电池电压。

楼主:
设成镍氢模式电池问题就决了,能飞了,又有个新问题,飞起来以后会不时有上下的轻微跳动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拆下桨看四个电机运转正常轴也很正?

楼主:
设置电调之前只能飞一小会儿,难道和电调设置有关系?

网友:
A123电池太重、电压太低不适合

楼主:
是啊。电池还得买啊,考虑下是出了不玩了还是继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