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飞控,飞行中自己往一边跑,或侧翻的个人看法。

楼主(2013-03-29):
在论坛中看到很多,关于大疆飞控飞行中。会突然侧翻或是突然朝一个方向奔跑的现象,这个不是你的飞机问题,也不是操作问题。很多老手飞行中都是突然翻掉。个人跟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我手上的NAZA 和 WKM 都遇到过,坛子里争论说说GPS收星不够造成的, 但是我和朋友做的测试在用姿态模式下也出这种问题,所以断定不是卫星不够的问题,是飞控输出数据信号的问题。为什么会突然侧翻或是突然朝一个方向奔跑呢。测试结果是有某一路电调输出的信号不正常,输出量程大于其他的,热后就会突然侧翻或是突然朝一个方向奔跑,这个现象不是“个案”相信很多朋友的飞控都遇到过。希望大疆公司引起重视,因为每一个飞控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至少我身边的5位玩这个的都因此炸鸡过。

网友:
炸过一次 全速右后失控 信号灯正常 差一点炸到小朋友``  也不用大疆重视了```看见大疆处理IMU的贴子``寒心了``  果断换飞控`

楼主:
我的测试方法大家看看是否正确,我的wkm第一次出问题是刚买来不到10天15米空中悬停拍照的时候突然侧翻,发回代理商处理了20来天。到现在发回3个月不到,2米左右高的距离低空拍油菜花,起落架挂到细线上,因为是低空,我就保持油门让他悬停住我过去用手给他弄开,距离我最多5米,但是还没有等我走到那里,飞机就直接一头载了下来,悬停中怎么会载呢? 郁闷中..........不解。所以求解。
WKM测试方法  1.把飞控感度调到默认值100.  热后把飞控平放到桌面上。

          2. 用水平仪做好飞控的水平放置。以保证m1-m4的电机输出量一致。(我用的是4轴)
          3.接上4个机臂的信号输入。
          4.上电启动。
            现在油行程已经校准一致。 启动时电机转速是一至的,
            但是当我推大油门最高再收回到小油门的时候, 问题
就出来了。 只有M4电机。油门没有同步减小油门,电机的输出量要比
其他的大很多。  好了,现在我们假设 现在油门没有减小的这个电机有问题。
我们把系统断电 ,换其他机臂的电机 试试。但是测试出来的 都是M4 输出的油门

高,小油门电机输出量一至,当推大油门,再减小的时候。M4输出的信号量 没有

减少。最后还发现小油门时。刚刚开始30秒左右。电机是同步的,30秒以后M4会

自动加大油门量程。声音明显变大。飞行中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种类似的问题炸鸡的。 飞控
用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故障,这是没有固定频率,所以飞行作业心里没有底,怕怕的。
至少我的NAZA 和 wkm .都多次出现了这样的故障。 大家说说我们飞行的时候怎么可以避免
出现飞行事故。在飞行作业的时候电机电调和浆这些可以测试好坏,飞控的故障是不固定的那就不好测试了,
飞行中飞控出故障伤到人,那就不是一套飞控的钱可以解决的了,飞控的问题我们处理不了,但是安全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只有把飞控做到更好。才能让大家放心的飞行。所以建议大疆是不是能给出一些方案,能在起飞前就可以测试出飞控在下面的
一次飞行中会不会出现数据不稳定等因素。从而做到安全飞行。

楼主:
问一下2楼 换了什么飞控。 稳定吗?

网友:
起飞一半就炸了,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典型的飞控输出比故障。

楼主:
起飞一半就炸了,和我上面描述的一样。飞控的某一路输出量程大,飞控输出不同步 很多朋友都遇到过。飞机侧翻 或 突然飞行中飞走。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2楼 换了什么飞控。 稳定吗?

还在犹豫中。也不想有打广告的嫌疑。。。反正以后不会玩大僵的了。看了他们那个处理掉高的贴。真是不知道是他们可笑还是我自己花银子买他们产品可笑。

楼主:
还在犹豫中。也不想有打广告的嫌疑。。。反正以后不会玩大僵的了。看了他们那个处理掉高的贴。真是不知道是他们可笑还是我自己花银子买他们产品可笑。
你觉得是飞控 可以发个站内信给我嘛~! 我也在考虑换飞控。

楼主:
你觉得什么飞控可以发个站内信给我嘛~! 我也在考虑换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测试方法大家看看是否正确,我的wkm第一次出问题是刚买来不到10天15米空中悬停拍照的时候突然侧翻,发回 ...

多轴产品在地面上准备起飞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多轴的各个电机的转速不一致。为什么会这样那?因为飞控会根据飞机的实际姿态做出调整,飞控里面会记录一个多轴的平衡位置,只要多轴的姿态不是这个位置,飞控就会给相应的电机输出相应的命令,来位置这个平衡位置。而且这个平衡位置未必就是水平的,即即使放在水平的桌子上,也未必保证多轴就出在飞控默认的平衡位置,所以也会存在飞控通过调整相应电机的输出动作来实现多轴的平衡。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客户的实际使用经验(可以多看看论坛里相关模友的使用经验),空中侧翻等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动力系统出问题,即大家常说的连接线,接头,电调保护,电机堵转等问题。

相信以上可以解答楼主的疑问和判断。

楼主:
多轴产品在地面上准备起飞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多轴的各个电机的转速不一致。为什么会这样那?因为飞控会根据飞机的实际姿态做出调整,飞控里面会记录一个多轴的平衡位置,只要多轴的姿态不是这个位置,飞控就会给相应的电机输出相应的命令,来位置这个平衡位置。而且这个平衡位置未必就是水平的,即即使放在水平的桌子上,也未必保证多轴就出在飞控默认的平衡位置,所以也会存在飞控通过调整相应电机的输出动作来实现多轴的平衡。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客户的实际使用经验(可以多看看论坛里相关模友的使用经验),空中侧翻等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动力系统出问题,即大家常说的连接线,接头,电调保护,电机堵转等问题。

相信以上可以解答楼主的疑问和判断。

这个我肯定排除了动力部分的因素。飞得好好的,突然发疯狂奔,又是什么问题呢? 我有多套飞控。换其他的上去就是正常的了。现在的飞控我都不敢飞出视线。

网友:
LZ您好,您提出我们很重视,针对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安排专人与您解决。请留下邮箱。

楼主:
LZ您好,您提出我们很重视,针对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安排专人与您解决。请留下邮箱。
我的邮箱libin373125@163.com

网友: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私信我一个电话嘛?
强调下,不是为了封口,DJI现在也在积极寻找高效解决用户的方式,近期会推出细则。

网友: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产品众多,偶尔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或其他原因给用户带来各种不必要麻烦,我们也深恶痛绝。
现在论坛上反馈的问题已和我们DJI的风格严重不符。
和我们的产品走向严重脱离,给各位朋友带来麻烦了,DJI会立即改善这一措施。

楼主: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私信我一个电话嘛?
强调下,不是为了封口,DJI现在也在积极寻找高效解决用户的方式,近期会推出细则。
好的 我发站内信给你。我晚上才方便。白天要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发站内信给你。我晚上才方便。白天要工作。

已发我的电话给您,您在方便时候打来,我回拨给您。

网友A:
有问题就私下解决,难道问题很严重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对啊~! 我的前几天发帖反映情况。  你们都是让我找代理商处理。  故障都找处来了。 但是还是要先发给代理商。 返修时间有点漫长, 幸好手里有多套飞控。  建议你们可以在软件里面加入一些,简单故障的排除方案。 因为玩飞机的人。大部分都是高手,动手能力理解能力超强,自己能够处理掉一部分问题。你们负责那小部分不能处理的何不可以呢~!

网友:
lz遇到的往一边跑是先失控再往一边跑呢?还是在能控制得住的情况下?我遇到过一次刚起飞飞出去10米左右突然失控,操作没反应,然后飞机像疯了一样全速倾斜往一边猛飞,最后撞墙,损失惨重。不过这种现象我只发生过一次,而且那次刚好我是把我的10PCM控加装2.4G模块并加了功放,所以我怀疑是2.4G功放功率太大干扰到GPS或者飞控造成的,后来我就没再用过2.4G功放,还用PCM,没再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2.4G功放用在固定翼上却好好的,到底是不是功放干扰了飞控也不知道

楼主:
lz遇到的往一边跑是先失控再往一边跑呢?还是在能控制得住的情况下?......
我的是起飞升空 一切正常。 几十秒以后 就会朝一个方向跑。 可以控制他转向。 但是几秒以后就炸鸡。 悬停降落根本就办不到。速度很快。

网友:
你们说客户现在怪不怪!DJI本想找到一种高效的解决方案,直接给你们解决,你们为什么还这样那样怀疑呢?

网友:
一个互信、开放的国内市场对大家不是都有好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起飞升空 一切正常。 几十秒以后 就会朝一个方向跑。 可以控制他转向。 但是几秒以后就炸鸡。 悬停降 ...

看来你的情况跟我的不一样,但我身边有个朋友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会突然往一边飞或者翻掉,刚开始他用的是朗宇2216好盈18A电调,以为是动力系统的问题,后来升级了4822 好赢30A电调,问题依然没解决,这足以说明不是动力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情况跟我的不一样,但我身边有个朋友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会突然往一边飞或者翻掉,刚开始他 ...

呵呵,配置是否合适只是引起问题的一个原因。如果是配置有明显问题,会每次飞都有问题。可实际情况是,出问题只是偶然一次,然后大家还觉得动力没有问题,呵呵,这样就苦了飞控了,因为一般来讲,飞控是整套系统里面最贵的,而且也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人之常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就私下解决,难道问题很严重

想多了哈,多了解客户的情况,找到问题,然后在论坛里把结论给大家。如此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对啊~! 我的前几天发帖反映情况。  你们都是让我找代理商处理。  故障都找处来了。 ...

我们在调参软件里,有错误提醒目录,而且在规格书里面有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还有企业维基。很丰富,很全面。而且会越来越丰富和全面。

网友:
论坛是技术交流,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地方。强烈鄙视Luys这类扇风点火,有事没事喷一通的人。

网友:
naza方面出了类似的问题 也有这样积极的态度就好了!

网友:
我没看到你所谓的DJI风格,我看到了某人用WKM换了某某飞控后,把手砍出血了,省略一万字,然后收了什么后,然后就大势宣传某某飞控好,DJI如何如何不行。
悲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起飞升空 一切正常。 几十秒以后 就会朝一个方向跑。 可以控制他转向。 但是几秒以后就炸鸡。 悬停降 ...

http://player.ku6.com/refer/yIWgLtfLtVIohZUz4JfVxw..==.html]
看最后半分钟,,我的也是,起飞,突然的往一边跑,然后可以控制方向。。现在都放款心态了,炸就炸吧,但是绝对不能炸到人。

网友:
本人认为,这个原因应该是楼主不懂操作导致炸鸡后,没调试好就去飞,才会那样的,一般都是IMU出错,才会导致电机不同步,不同步就别飞了,再飞就是等炸,有问题就发回去厂家维修。WKM我用了一年多,没炸过,也非常好用,厂家经常更新,比什么零度好用多了,现在出的零度听说飞控很多问题,高速飞行的时候飞机会姿态不平稳,这是听业内人士说的,目前能代替WKM的飞控暂时没有!

楼主:
商家态度非常好一直积极帮我一些常见故障。这次真的是弄不好了没有办法。大疆也非常负责 电话跟我沟通,证明我的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测试方法也没有问题,可能飞控是被摔坏了,但是摔坏了得维修啊~! 现在返修中。 我发这个帖只是想能找到一个能自己弄好的方法和安全飞行的要求,就是要搞清楚正常飞行中飞控会不会出故障。应该考虑得最多的只有安全。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电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可能不会出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预料的事情,开头的文字也讲得很清楚了。只是为了安全,伤了人,就不是小事了。安全第一。

网友:
关注此贴,最近我的WKM也遇到类似的好多问题,一直是自己在琢磨,也没有找大疆。
最近是飞机总是有两个轴像跷跷板一样上下晃动,并且是白灯闪烁异常,电联大疆技术人员说是让我从减震方向着手,至今也没有调好。
突然180度空翻这种事情 我曾经也出现过2次,后来又有一次是在CF功能下旋转航线,然后就出现飞机直接侧翻掉下去
从此之后我就再没有用过CF功能,
我感觉飞控加飞机 环境对其影响很大,气温 磁场环境等 都会对飞控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所以说飞到天上的东西没有绝对安全的,就连几个亿的播音客机也有掉下来的时候,就更别说是我们的小多轴,
所以 安全第一,谨慎飞行。

网友:
关注一下,看看各位用户的反应,给新手们多一点建议和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最后半分钟,,我的也是,起飞,突然的往一边跑,然后可以控制方向。。现在都放款心态了,炸就炸吧, ...

看了您的视频,在3分27s的时候有一根类似电线的东东划过,之后就出现了异常,直至炸鸡,不知道您注意没

航拍有风险,飞行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最后半分钟,,我的也是,起飞,突然的往一边跑,然后可以控制方向。。现在都放款心态了,炸就炸吧, ...

就觉得飞手好牛逼,夜飞、拉回来,不许给我掉水里!!

网友:
我用的是零度470小斯套装,很稳定。。。
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严肃,尤其讨论技术问题。

楼主:
发现问题,只要能给予解决就可以了, 不要有什么隐瞒, 飞这个 的确有风险,但是要告知 飞友们 怎样去避免, 如果伤了人 可不得了。 安全大于一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只要能给予解决就可以了, 不要有什么隐瞒, 飞这个 的确有风险,但是要告知 飞友们 怎样去避免, ...

楼主说的十分中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什么飞控可以发个站内信给我嘛~! 我也在考虑换飞控。

我已发你站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断换了零度。

不错,支持下哈!

网友E:
ZEKEUAV的是这个飞控??

网友F:
我是比较少上这个论坛的,这个所谓的论坛,并非高手就多,长期泡的,都是些泡不熟的,呵呵,不是我BS,是鉴于有人说我是什么“马甲”而发的。
如果不是楼主邀请我来看他的贴,我才不会上这个论坛的。楼主的东西我已经收到了,现在正在检测,没发现问题,我是安装到我的F450上面,然后开机,油门保持在40%,电机转动,都是非常同步,转动了差不多一块电池20多分钟,没见到有不同步的现象,我明天去试飞,到时候发视频给你们看看,楼主的说是飞控的问题,我都跟他说了很多次,应该不是飞控的问题,有人摔了N次,WKM照样没问题,我是长期搞维修的,我接触得比较多,但愿明天深圳别下雨,我到时候拍拍给你们看看!

网友:
飞三套WKM+S800累计一百个起落左右,遇到楼主谈到的一边倒状况有四五次,反方向满舵才勉强平衡姿态。全部DJI原装,所谓的接头之类错误又在哪呢?

网友:
拜托,你先抽你几个耳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态度非常好一直积极帮我一些常见故障。这次真的是弄不好了没有办法。大疆也非常负责 电话跟我沟通,证明 ...

楼主说的很中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位托天天辛苦了,DJI感谢你的激励。

俺是不是托呢,求鉴定。你呢??

网友:
Luys 你丫就一超级 拖,跟复读机似的,天天在发垃圾消息。

网友:
你可以复读,但是你不要污染论坛的氛围,浪费大家的时间。完全是说些个人主观的想法,到处揪马甲,是不是马甲,大家一看都知道,一般的人都比你聪明。说了一次就行了,每次说一样的东西,跟放屁似的。
能不能多发些有关技术的东西,比如装机指导、飞行案例、不同品牌飞控使用性能对比等等。
有些语言有些冒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ZEKEUAV的是这个飞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卓翼无人机,飞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同样的向一个方向奔跑,掉下来炸机的问题。问题是切换任何的模式都还接不回控制,看来真的是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比较少上这个论坛的,这个所谓的论坛,并非高手就多,长期泡的,都是些泡不熟的,呵呵,不是我BS,是鉴 ...

看样子马甲很多嘛!

网友:
用户都在等DJI的解决问题的态度,有理由天天说,一直到问题解决!!!

网友:
第一次检测

网友:
今天飞了两块电池都没问题,就是天气不好没有拍摄,明天不下雨拍录像上来!

网友:
如果楼主觉得还不放心,需要发回去厂家继续检测,我可以代劳!

网友:
不值一提的小事,可能让很多人大失所望,如果有人觉得WKM不好,想换的话,我收个二手的自己玩玩,我的QQ是10479769,我永远顶WKM。

楼主:
今天飞了两块电池都没问题,就是天气不好没有拍摄,明天不下雨拍录像上来!
只要调试和测试没有问题, 就可以了。  多飞飞看, 看看 GPS 什么的 功能是否正常。   因为正常飞行中 已经出现2次非人为操作炸鸡, 苦于找不到原因, 又担心安全问题。 只要是好的就没有问题,没有必要发回厂了, 我用了2套 飞机测试的确会起飞朝右后方跑,可能是指南针没有校准好的原因。  但是同一套动力 我直接替换NAZA ,飞起了又是好好的。 所以心理上 还是错认为 WKM 飞控被 摔坏了。 测试的时候 也有心理阴影。

网友:
客户李先生的WKM飞控的户外飞行检测,飞了一块电池,18分钟,非常正常!

楼主:
视频已经看完,飞控完全正常。没有问题。 这个证明是我自己的原因了。 回头继续检查飞机。  多谢F-FLY  不停的帮我折腾。

楼主:
客户李先生的WKM飞控的户外飞行检测,飞了一块电池,18分钟,非常正常!
   F-FLY    的人品很实在, 遇到问题我都找他, 他总是耐心的电话指导。  非常好。 这次浪费了他 这么几天时间, 有点不好意思哈。  技术问题 还得请教你。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FLY    的人品很实在, 遇到问题我都找他, 他总是耐心的电话指导。  非常好。 这次浪费了他 这么几 ...

找到问题一定要 告诉我们呀

网友:
我这次也是啊,一样的 情况,我是 八轴的 ,,一个字;;;;惨‘’‘’‘’啊

网友:
还不 知道原因,因为我 是新人。。。。。情况差不多

网友:
;;;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产品众多,偶尔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或其他原因给用户带来各种不必要麻烦,我们也深恶痛绝。
现在论坛上反馈的问题已和我们DJI的风格严重不符。
和我们的产品走向严重脱离,给各位朋友带来麻烦了,DJI会立即改善这一措施。
‘’‘’‘’

你们一套一套的

网友:
我很纠结,为什么呢!我的悟空返厂了!是返厂了哦!还给了单据,经过XXX后所有一切正常了,结果装机后(重新调参什么的都不叙述了),先是绿灯狂闪紧接着还是向左180°翻身炸鸡。我想难道是我的电机电调的问题?于是换上从朋友那里劫持来的NAZA,装上去后飞了40个起降没有任何问题,难道是悟空不喜欢我?

网友:
看看而已,DJI买不起。

楼主:
飞控已经到手。 把飞机上面的 NAZA 直接换下。 试飞了一下。 大家觉得现在会是什么 情况?

楼主:
先上几张图,

网友:
苦命的孩子呀

网友:
楼主,我很同情你,我们永远都是弱势。

网友:
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刚开始起飞低空就偏移,想着飞高了应该就好了,结果飞高后偏移速度更快,完全无法控制。结果损失一个电机两个臂3个桨。还好没有砸到人。

网友:
“你觉得什么飞控可以发个站内信给我嘛~! 我也在考虑换飞控。”
典型的危机前兆,大疆的客户以及潜在客户正在悄悄流失,大疆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售后措施,若干年后这个公司很可能会销声匿迹

网友:
话说我跟你的现象还真特么像啊~哎~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卓翼无人机,无人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2013-06-11):
很明显,客户没按照说明书调试好才会导致炸鸡的,不然怎么在我这边没问题,在他那边就炸鸡了,叫他发回来调试,他怕浪费时间和钱,现在炸鸡了就好了!

网友:
到底是飞控还是电子设备

网友:
一样的问题   越飞越远挂树上了,大疆飞控 。现在想想后怕呀 还好没炸到人。

网友:
平时都飞的  排除gps指针偏离   遥控在那一瞬间也不起作用  油门拉不上,本来想飞高处理。

网友:
我的S800+悟空也遇到同样问题,起飞后打右舵,右侧飞,到达指定位置,右舵回中,飞机不停,继续向右飞行,给左舵修正,飞机猛的一下就向左飞去了,向右打舵都无法修正,最后炸鸡,整个过程15秒左右。

楼主:
我的WKM 发回厂家,检测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直接给我换了一套新的。  现在用在被摔的X650上面 天天飞没有炸过。

网友:
同问   昨天彻底炸鸡  dji  悟空    Z15   微单   全部报废  150米左右高度  向右翻转下落 (当时姿态)    切GPS还在继续翻    切手动  已经快离地   接着就是一路狂奔

楼主:
应该是 飞控死机了吧~! 高手的话  用手动模式 可以挽救。  我的第一次翻滚是X650挂5N 定点拍照. 悬停状态下。 10米左右  没有任何征兆直接 向右翻转下落,损失3千多。

网友:
32楼很厉害啊,视频里,先是撞孔明灯,然后是电线,厉害.

网友:
我估计那个fly老师傅用的是4旋翼模式,你的是6旋翼,两个模式不一样,所以在他那边没试出你这边的问题。你一装回6旋翼,问题就出现。 大彊飞控肯定有bug, 某些条件下会激发这些bug. 很多炸机是机体原因,但感觉不可能全是机体原因造成成的问题,很多都是在很正常的情况下突然无症照的情况下往一边飞去。 飞控自身bug与机体故障混合在一起众多摔机,真是让人蛋痛。

网友:
我的才炸完2天 也是起飞向左狂飙 拉都拉不回来 呜呼 炸鸡收场

网友:
观望中啊。

网友:
我的S800和你情况一样,一次炸鸡是用地面控制站控制,开始飞行一切完好,就在最后快接近返航点时,突然发疯,朝右下快速飞去,我在一条未通车的郊外立交上飞的,眼看朝桥下载去,等我跑到桥边去看飞机时,飞机又突然从桥下晃晃悠悠飞了起来,斜着撞到路基上。联系经销商说有GPS干扰,好,花了78千大洋重新修好,还加了金属IMU,回来后,小心谨慎的一步步的照官方要求和论坛上的一些经验,反复检查,感觉一切OK后,低空悬停了一块原装绿皮电池,没发现什么问题,就又小范围的飞了三块,第一天一切完好。等第二天,仿照第一天步骤,又小心仔细的检查(摔飞机的好处就是让你许多细节都很小心),和第一天不同的是,为了安全,我调参把飞行限高改到100米,把电池低压保护打开了。好,在飞一块电池时,没有问题,换了地点,做指南针校准后,GPS模式缓缓起飞,此时只操作油门杆,准备飞起来后在控制飞机航向,在升到40米时,飞机突然朝左快速横移,我试着拨动遥控杆但似乎没效果,立即切换到姿态模式,飞机可以控制,但左右晃动过大,待稍稳时,我想看看切会GPS看是否弄稳住飞机(脑子里想若GPS不行,就再切姿态),结果切到GPS后,飞机立即向右下方猛然飞去,和第一次炸鸡时状态一样,我又马上切换姿态,无用,再切手动,也无用,遥控直接失灵,飞机一头栽在地里,一整支浆插进土了,拔都拔不出,感觉飞机是加速坠落的,万幸的时没伤到人和,想想都后怕,太玄了,若安全系数不提高谁还敢飞啊!联系经销商,经销商让我写个过程报告,我就在论坛这里和大疆技术直接沟通算了,希望大疆给予回复。

楼主:
看来 飞控的稳定性是主要因数啊! 我的飞控发回去检修了,告诉我有点闪白灯,其他的没有说什么。 热后飞行测试了20来天,直接给我 换了一套新的。现在装到飞机上  还是怕出问题 没敢飞高飞远,我直接购买了XA的专业版飞控。还在测试中。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的飞机有地面站 那就应该有OSD吧! 你看看里面的飞行数据不就可以找到原因了吗? S800 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有超重吗?  测试飞控 我个人的经验是。 找一套飞行正常的小4“轴”,直接换飞控做测试。什么悬停啊、航线啊、暴力啊! 测试20-30次以后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才换到大飞机上面。因为大飞机摔不起啊~!我现在的XA 飞控飞行回来以后就把黑匣子的飞行数据打开 分析看看动力输出的数据有没有异常。用起来放心啊~!但是我觉得XA和wkm飞控 结构上做得都差不多。就是一个便宜 一个贵。 稳定性还在测试中不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