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450

楼主(2013-03-29):
为什么我的450起飞就往左倒??还有机身震动也挺厉害的!!~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往左倒是由于地面效应哈,一般飞起来一米左右就没有了,还有机子震动我就不知道了,我的飞机就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B:
机身震动的原因有很多,个人感觉 主要有两种,一是大桨不平衡,上机前是否做过动平衡?或是大桨锁得太紧了第二是主轴,或是横轴弯了。电机也有可能造成震动,前两者居多

网友C:
机身起飞之前是会往一边偏啊 这是正常啊 所以起飞之前一般都会压方向舵啊    机身震动的话 目前就我遇到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有双桨的时候 机身起飞之前就会很抖  但起飞了就不会抖了 调好双桨起飞就不会抖了

网友:
也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
搜索一下论坛里排震的贴子吧,很多人有这个困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往左倒是由于地面效应哈,一般飞起来一米左右就没有了,还有机子震动我就不知道了,我的飞机就没有遇到过! ...

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机身震动的原因有很多,个人感觉 主要有两种,一是大桨不平衡,上机前是否做过动平衡?或是大桨锁得太紧了第 ...

学习学习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身起飞之前是会往一边偏啊 这是正常啊 所以起飞之前一般都会压方向舵啊    机身震动的话 目前就我遇到的情 ...

学习学习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身震动的原因有很多,个人感觉 主要有两种,一是大桨不平衡,上机前是否做过动平衡?或是大桨锁得太紧了第 ...

d动平衡用什么做,,怎么做??

网友:
高手很多哦!东莞市左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拜读了!有需要舵机的看过来哦!

网友:
起飞偏是正常的,震动的话就要检查了!

网友:
估计是动平衡没调好 还有尾螺旋桨也要排除下故障

网友:
机体震动,原因很多,两个主轴承是否同心,主轴是否弯曲,主轴跟中联是否同轴,平衡杆,横轴,皮带,大桨,多了去,仔细检查慢慢调

网友:
最好的办法,找个高手给看看。说,有时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
可悲啊,我们就是游离于城市的流浪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