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飞了3个电。。。看样子还得多练练啊

楼主(2013-03-29):
昨天飞机到手,今天首飞,炸的惨不忍睹。。。。

头罩裂了

电池架KO

头罩杆断了一个

脚架头子断了一个在机架里面

果然飞飞机一定要小舵啊,之前4通玩多了,突然玩六通感觉好灵敏。。。

网友A:
炸鸡时赶紧切歇火开关同时油门拉到最低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网友:
小舵多调整

网友:
练习阶段飞个1米高就行了。

网友:
我的比这惨多了,不必纠结

网友:
无刷SCP目前将近70起落,炸鸡损失一舵机,

网友:
正常!不算啥!飞这飞机,一般需要再买一架空机备着换零件!!

网友:
华家的壳子太不耐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鸡时赶紧切歇火开关同时油门拉到最低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既然切了熄火,就不要收油,否则效果和收油没啥区别,飞机一样是砸下来的。不信可以试试看。
切熄火后,啥都不要干,飞机基本自由落体。

网友B:
我的一板熄火HLD开关,机子一下就串到屋顶,现在我都不敢熄火了,直接拉油门。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板熄火HLD开关,机子一下就串到屋顶,现在我都不敢熄火了,直接拉油门。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你开的3D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开的3D开关吧

不是3d,后来我把舵机行程量改回100%就没事了(以前是看论坛某个帖子设的45%)。
但还想知道原理是怎么回事。
我猜测是由于舵机行程量不是100%,螺距小,导致悬停时油门过大,熄火时螺距复位,但转数还挺大,所以瞬间升力 很大,不知道我猜测的对不对?

网友:
华的壳子不耐炸~要先用透明胶贴一下才好点~我mini CP 大小炸了快100次了~ 就头罩面目全非不过现在还没有换过~脚架换了4个了~尾电机也换了2个了~其他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