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怎样设置混控??

楼主(2013-03-29):
天9怎样设置飞翼混控,求解

网友A:
V尾混控,在高级设置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尾混控,在高级设置里面有
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A:
高级 升降舵混控 把禁用调为开即可

网友B:
混控菜单里不都有吗。你想要什么混控就设什么混控。设置开关档位的的时候注意要把开关来回搏动几次

楼主:
找到了,打副翼正常,但打升降的时候只有一个舵机动呢??是不是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