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600 尾波箱改装

楼主(2013-03-29):
KDS600换700MX电机后,扭力过剩,非常暴力,原装轴承压带轮不行了,一暴力皮带就脱出了

没办法,就按照小机那种压带轮一样做了一个,现在皮带不会跑出了,阻力稍微大点

不知道为什么厂家不出这种带边的压带轮,有什么原因吗

原厂与这个哪种比较合理

昨天下午还把前压带轮飞掉了。前面压带轮座是塑料的,温度高了后软了,压带轮直接飞掉了,这个也要换成金属的

网友:
漂亮的尾波箱和冰人件。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压带轮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是买的话请PM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压带轮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是买的话请PM购买链接

自己做的,车床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压带轮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是买的话请PM购买链接

你的120A电调还在吗

网友:
有床就是方便啊。。。。想做啥做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120A电调还在吗

谢谢楼主的回复,请问方便卖一个给我吗?我的120A电调早出了

网友:
你的攺裝十分好

网友:
改的很好,这样尾轴用450主轴代替经济了不少哦。碳尾管很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车床车的

垦请楼主帮忙做两套压带轮和皮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