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不久的E720 乱飞!

楼主(2013-03-29):
新飞机,还在细调VBAR的手感,电调定速感度感觉也还可以加。

另外,经过我2次飞行的测试,140度十字盘在VBAR里NICK大神  72 100 100 和朱志勇大师100 141 141这2种都是可以的,循环环根据干涉的情况自己调整就是。

照几张布线

另外问下各位大大,这个桨托原厂雷虎的有没有高一点的,雷虎这个虽说是30-90全系通用,但是这样把十字盘翘起来看着有点揪心。。。

网友A:
桨托~~怎么一说就要问有木有?自己做简单如撒尿~找块小孩的EPO拼版几分钟就切好了

网友:
刚开始看,以为只是翻翻,看了后面,原来是高手啊

网友:
一身都是好货啊

网友:
不错 字数你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托~~怎么一说就要问有木有?自己做简单如撒尿~找块小孩的EPO拼版几分钟就切好了

是因为我想尽量一身的原厂。。。 强迫症的原因吧-。-

网友:
好机~~顶~~字数啊字数

网友:
很漂亮的自旋,左右自旋都非常了得,羡慕妒忌恨~

网友:
舵机臂应该和那个平行吧

网友:
很精致的乱飞啊,机机结构很棒

网友:
高手啊,太厉害了。

网友:
飞的很好 好机

网友:
请检查此处摇臂 M3 螺丝是否正常上紧,

请注意此处齿轮顶丝的上紧与打胶,

固定轴环与钢丝固定座间距过小,可以保持10CM左右,其余固定座空间等分安装处理

以上供参考,祝愉快

楼主:
谢谢楼上!前2张图的部位 在日常检查的事项中,至于第三张图,确实没注意,马上研究改进 !

网友:
高手啊,我等膜拜。

网友:
高手啊,太厉害了

网友:
有副翼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如果是有副翼,十字盘是不会翘着的,只有副翼杆会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