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鉴定这个是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3-03-29):
这个电机是今天破烂市买的15元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
好像是吧,4根线

楼主:
这样的电机卖破烂的老头那里有很多 都是一种大监控上面的  监控没有摄像头  要150元
这个电机是老头拆的  还有环牛24V3A的也是15元 还有一种比这个短一半左右的没打听价格

还向大家打听一下  这样的电机如果没有驱动能转吗 ?

网友A:
没驱动能转,接法独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驱动能转,接法独特.

请问这个电机接直流还是交流 电压多少  怎么接   谢谢

网友:
变频器驱动吧?伺服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B:
听着不贵,看外观是步进电机,把插头剪掉,里面的线芯剥出来都拧到一起,再用手转动转子,越沉越好啊(要是和不拧一起时候转动没区别就不是步进电机),没有驱动器不知道怎么能转起来。

网友C:
应该是57加长的吧,看看有没型号,电机单独买是多少钱?楼上的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着不贵,看外观是步进电机,把插头剪掉,里面的线芯剥出来都拧到一起,再用手转动转子,越沉越好啊(要是 ...

按着你的方法试过了非常紧或是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57加长的吧,看看有没型号,电机单独买是多少钱?楼上的是好办法

疑似步进15元   那个环牛15元   我还买了一个也是15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着你的方法试过了非常紧或是沉

那就是步进电机了,你说是云台里面的,估计负载不大没有过热,短路时候拧着还忒紧,质量应该不错,价钱便宜。好。四根线两两相通的容易找驱动器。最后看下引出线的地方,能看到里面的漆包线,和已知的电机比较一下,粗细合适就能用了。

网友:
10楼的就是带减速的电容电机,没有想到能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步进电机了,你说是云台里面的,估计负载不大没有过热,短路时候拧着还忒紧,质量应该不错,价钱便 ...

这么麻烦   我不要了 我就是一个电子白痴   谁要给谁老头那里还有不少谁要的话我可以去问问

网友D:
给照一个电机屁股的照片吧'谢谢

网友:
照几张57步进电机各角度的照片看看。

网友:
应该是57四线两相步进电机,价格挺便宜的,买来造福一下大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照一个电机屁股的照片吧'谢谢

这个是电机屁股

网友:
看看,帮顶了,挣点分

网友:
拿到交易区会有人要

网友:
应该是57步进电机3A的。

网友E:
可以确定是步进电机。是不是57的难说。

网友F:
环牛和电机价钱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