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玉兔!

楼主(2013-03-29):
请教用老油条蝗虫机架,应该选哪种多轴模式?是QUADX(四轴X)还是IRRET_SHAPE(异型机架)?
之前一直用QUADX模式飞,总是不太稳定,定高定点都不是很准,所以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我的多轴模式选错了。

网友A:
X也可以,但用异型模式更好,不过,你选择异型模式的话,就必须编辑异型的电机位置,电机的顺序按X就行了, 我也用蝗虫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X也可以,但用异型模式更好,不过,你选择异型模式的话,就必须编辑异型的电机位置,电机的顺序按X就行了, ...

多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