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遥控器怎样才可以吧感度调节放在那两个旋钮上~~

楼主(2013-03-29):
DEVO10遥控器怎样才可以吧感度调节放在那两个旋钮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样调起来好方便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老魔解答

网友:
被错误调整的可能大大增加

网友:
直升机不允许这样、感度本来就在3D开关上可以分别设置的、
模式不同感度不同

网友:
那样不是很容易勿操作  遥控器不用放到哪 很容易就碰到旋钮 感度就变了  下次用还得重调

网友A:
用自动不是挺好,瞎折腾啥呀

网友:
那些电压高低都会飘的陀螺仪,把感度放在可调旋钮上确实方便些。
LZ上个相对口碑好些的陀螺仪,调试好了基本上不用改的。

网友B:
刷DEVATION固件。设置第7通道输入为:AUX4或AUX5,即可使用任意一个旋钮调节感度。
华科尔原厂固件是不能这么设置的~~~!

网友:
多谢聪少解释

网友C:
配置輸出內將輔助二開關指定到aux4或aux5
功能選啟用(不要選陀螺儀)

网友:
新人不懂~进来看看~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刷DEVATION固件。设置第7通道输入为:AUX4或AUX5,即可使用任意一个旋钮调节感度。
华科尔原厂固件是不能这 ...

把感度线直接插到aux4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感度线直接插到aux4不行吗

可以.切3D手动调感度吧,一般切3D自动调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置輸出內將輔助二開關指定到aux4或aux5
功能選啟用(不要選陀螺儀)

嘿嘿,没错,你的方法正确。我忘记了可以定义配置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感度线直接插到aux4不行吗

这个是正解,我试过。
其实陀螺仪感度输入信号就是舵机的方波,没有区别的,你甚至可以用摇杆通道控制陀螺仪感度。
小于50%的时候就是非锁尾模式,大于50%的时候就是锁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