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一个250的小四轴。请教。前辈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3-03-29):
   名称:  四旋翼飞行器mini-250机架
      结构: 进口高强度高韧性工程尼龙+不锈钢高强度螺丝
      轴距: 250mm    机架重量:55g
      飞行模式:适合X.十字型四轴飞行

      配置要求       无刷外转电机A2208/KV2200-2600
A1504/KV2700-2900 4
6-15安培无刷电调4
6x3正反桨 2
3 cells11.1V 1000 mAh左右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1
    我想用2208的朗宇电机,该选2200还是2600?我估计起飞重量在350克左右。不知道电机选多少KV的,桨用5寸的还是6寸的?
    顺便问一下,有些店给电机贴了参数的,里面的推力是指单个电机的推力吗?如果是单个的推力,那么4个电机是不是最大起飞重量就是4倍了,弄轻点就可以挂很多东西了

X2208KV2600
螺旋桨电压(v)电流 (A)推力(G)转速(rpm)功率(W)力效(G/W)
603011.126.379019800291.932.71
603010.825.277019500272.162.83
60301022700180002203.18
7035815500163001204.17
70357.413.54801550099.94.8
70356.811.64001445078.885.07

网友A:
不是前辈,和你一样。想知道你清单的大约价格是多少?

网友:
电机拉力乘以4以后除以2是现实的拉力 再大对飞机就不安全了  用6寸浆差不多了

网友B:
2208不是还有更低kv的吗?不过要看这个机架能装多大的桨适合.再根据桨的大小和电池电压选择kv值

网友C:
2200~2600kv貌似有些略高呀

网友D:
能用7寸浆的话 最好选择kv1500左右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前辈,和你一样。想知道你清单的大约价格是多少?

清单价格大概在600左右,不包括控和接收。新手,先配一套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8不是还有更低kv的吗?不过要看这个机架能装多大的桨适合.再根据桨的大小和电池电压选择kv值

这个机架最多上6*3的桨,我想四轴飞的久一点,不追求高速度。所以想按照6*3桨选个低KV的,不知道选多大的,电调估计得用30A的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2600kv貌似有些略高呀

这个机架最多上6*3的桨,我想四轴飞的久一点,不追求高速度。所以想按照6*3桨选个低KV的,不知道选多大的,电调估计得用30A的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7寸浆的话 最好选择kv1500左右的电机

这个机架最多上6*3的桨,我想四轴飞的久一点,不追求高速度。所以想按照6*3桨选个低KV的,不知道选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最多上6*3的桨,我想四轴飞的久一点,不追求高速度。所以想按照6*3桨选个低KV的,不知道选多大的 ...

还是不要用来2208吧.不适合小机.电机重电调重电池也重...
2204用3S搭5寸或者4寸桨.电调6a或10a足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最多上6*3的桨,我想四轴飞的久一点,不追求高速度。所以想按照6*3桨选个低KV的,不知道选多大的 ...

用2204或者更小的。电调10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用来2208吧.不适合小机.电机重电调重电池也重...
2204用3S搭5寸或者4寸桨.电调6a或10a足矣...

这个机架可以用1504的电机,小电机高KV搭配小桨,是不是速度就比较快?续航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204或者更小的。电调10A就够了

这个机架可以用1504的电机,搭配5寸桨,电调可以用10A的,电池怎么选呢,用2S还是3S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可以用1504的电机,搭配5寸桨,电调可以用10A的,电池怎么选呢,用2S还是3S呢?

1504用3s的话要kv1000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可以用1504的电机,搭配5寸桨,电调可以用10A的,电池怎么选呢,用2S还是3S呢?

3s850mah左右的,太大了飞机也带不动

网友E:
1504 5030 2s850mah,全机200克含电池飞行10分钟用10a电调
1510 5030 3s 1000mah,全机300克飞行11分钟用6a电调
我的配置有帮助吗

网友F:
2204,10A电调,五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4 5030 2s850mah,全机200克含电池飞行10分钟用10a电调
1510 5030 3s 1000mah,全机300克飞行11分钟用6 ...

很有用,我参考着配一套小的。2S和3S电池下,油门大概多少可以起飞呢?飞起来吃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4,10A电调,五寸桨
谢谢,又多点信息了

网友E:
1504 5030 2s850mah,全机200克含电池飞行10分钟用10a电调
1510 5030 3s 1000mah,全机300克飞行11分钟用6a电调
均可以35到40油门 悬停,均可以带100克负重50油门悬停。可以暴力翻滚KV高可以更稳,但是费电,使用1504时必须2S电驱动5寸桨电调最好10A我烧掉过6A的,最好用3叶桨会稳定很多

网友G:
其实没有必要弄那么小的,大一点其实更加实惠!XXD2212kv1000 四只180元 ,XXD30A电调4只140元 , 要好点的就直接好赢天行者40A4S版60元一只, KK飞控带分电板加调参接口70元,可以自制450机架,也可以买现成的35元一付的450机架,6块一对的1045桨,再好点1047的仿apc桨!我就是这么整的,用3S2200ma电池飞很暴力!

网友H: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