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起飞姿态。。。自旋转

楼主(2013-03-29):
晕死。。。参数调节中速启动。。不然按推荐的会一个
电机
转一个电机不转的。。。。不知咋回事

网友A:
怠速小,电调行程不一致,都有可能,这些弄好就可以,飞起来没事就行了。我没这方面的强迫症,但到现在也没炸鸡

网友B:
楼主 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C:
电调的行程不一致,校准下电调;
或者把怠速调的再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