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登山杖,遇到几个问题。。。

楼主(2013-03-29):
想做个登山杖(这是在驴友论坛潜水得到的结论,主流登山杖几乎都是伸缩的,一截套着一截管径递减,锁扣也常出问题),因此决定还是用铝合金圆管来做个3节棍那样的,对接。
tb搜索了几家7075的,报说没有薄壁管,只能退求6061,于是看到下图这个,为什么有的用料多的售价反而更低?
根据别人的产品,初步定为管径14-18mm,厚度1-2mm,这样的材料可否经得住一个人从山坡上冲下来时,然后抵住急停?

网友A:
这类登山杖.三节的.好象主要用途是缓解膝盖负担..不建议冲山坡急停..登任何自以为简单的山.也不建议冲山坡急停..脚踝扭伤伤害自己.拖累队友..不要轻视任何一座山...成品很便宜.用成品自己diy加强一下接头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登山杖.三节的.好象主要用途是缓解膝盖负担..不建议冲山坡急停..登任何自以为简单的山.也不建议冲山坡急 ...

那是我能想到最严苛的状况,如果能应付这个,其它都ok

网友B:
手杖只是辅助工具。一般多的问题是杖杆表面油漆太光滑导致的,因此就使劲拧,结果坏的快,所以想办法表面粗糙点是正道,比如车或滚出细螺纹,然后阳极氧化

网友:
看看,帮顶了,挣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杖只是辅助工具。一般多的问题是杖杆表面油漆太光滑导致的,因此就使劲拧,结果坏的快,所以想办法表面粗 ...

不那么简单,国外大品牌的也没少出状况,其中相对较可靠的外锁和廉价台钻立柱锁定差不多

网友:
同样粗的内孔大了是材料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