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DS平衡仪的定点、平衡、手动切换

楼主(2013-03-29):
我的控是10C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让平衡仪的定点、平衡、手动三个模式用三段开关切换呢?谢谢解答!

网友:
那东西没有 拆掉吧

网友:
想说没有用

网友:
都用10C了   设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改成陀螺仪的了,,,那玩意太麻烦。。。

网友:
这东西不错,我来来回回就折腾好几个了,你说的这个说明书上有,多看几遍应该能找到,平衡仪感度是负数就是平衡,正数是定点,0是关闭,这个可以在软件上调,也可以把平衡感度线接到控上用通道调

网友:
你要先找一个通道专门用来控制平衡仪的感度,然后对应通道的开关才行,

在教方法之前,先问问LZ 熟悉自己的遥控器不?

楼主:
熟悉啊,具体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很简单 啊,,你只需要看 后半的 图。。

网友:
找到任意一个通道,然后设置对应的开关,最好是三档的开关,分别设置-50  0  50  三个感度,然后把平衡仪的感度先接到这个通道上即可。我前面说的50 这个数值可能不够准确,LZ 根据实际情况在试飞以后进行细化的调整就好了。

-50  :负数的状态下,平衡仪是平衡不定点的模式

0:  零的时候是纯手动模式

50:正数的时候,是平衡定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