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六轴陀螺仪有怎么分别和工能?

楼主(2013-03-29):
市场上大部分都是三轴,也有看過是六轴的,它们的分別和工能是怎么,为何一此大品牌的都是三轴,反而一此普通品牌有六轴陀螺仪

网友:
3轴说的是陀螺,6轴说的是飞行器。

网友A:
6轴陀螺仪就是三轴陀螺仪+三轴各自的加速度和角速度。这应该就是惯性平衡仪了。比如 sk7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陀螺仪就是三轴陀螺仪+三轴各自的加速度和角速度。这应该就是惯性平衡仪了。比如 sk720

三轴各自的加速度和角速度,不明白,可以说多点嗎?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轴各自的加速度和角速度,不明白,可以说多点嗎?谢谢

X,Y,Z三轴的加速度。。和角速度。。。如果你有名词不懂的话。。。就去百度google查下吧。我解释的肯定也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Z三轴的加速度。。和角速度。。。如果你有名词不懂的话。。。就去百度google查下吧。我解释的肯定也不 ...

好的,再谢。

网友:
普通标榜6轴其实质还是3轴的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Y,Z三轴的加速度。。和角速度。。。如果你有名词不懂的话。。。就去百度google查下吧。我解释的肯定也不 ...

但不懂 加速度。在直机上应用的话。应该是为了 脱控-自稳 吧 像是Naza-H  HeliCommand 这类的是吧?

在多轴上加速度三轴也是为了平衡。。让多轴可以悬浮。。要不也要想直机那样 要人练悬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不懂 加速度。在直机上应用的话。应该是为了 脱控-自稳 吧 像是Naza-H  HeliCommand 这类的是吧?

在 ...

对。这个加速度就是为了保证脱控自稳的

网友:
每个轴的陀螺仪都需要软件来运作和协调,3轴和6轴硬件价差无几,软件价差巨大。普通品牌使的还是三轴的软件,剩下三个陀螺仪闲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不懂 加速度。在直机上应用的话。应该是为了 脱控-自稳 吧 像是Naza-H  HeliCommand 这类的是吧?

在 ...

学习了,谢。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多轴飞行器6轴的陀螺仪会让你的机机更稳定  不会掉高度  3轴的只会平衡过来  高度掉很多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如不对请见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