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v929控制面板上這是什麼?

楼主(2013-03-29):
請問這元件是什麼,已燒掉,但是還可以飛

网友:
这是 胆电容

楼主:
請問是多少v ,多少u 的?謝謝

网友:
47uF,耐压不祥,越大越好

网友A:
该电容并联在电源上,如果使用的是锂电池,该电容本来就是多余的。

网友:
这个是颗贴片封装的钽电容,474容量是0.47UF,你这块板子供电电压不高,耐压没有太大要求只要是0.47UF的电容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容并联在电源上,如果使用的是锂电池,该电容本来就是多余的。

这电容好重要的,是滤波用的,抗干扰

楼主:
謝謝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