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该不会再跑偏了吧。

楼主(2013-03-29):
用了改装件,以前皮带跑偏,再加上没几个起落,皮带就松,现在换上了冰人尾固定座应该要好很多了吧,

网友:
夹紧些呀~一

网友A:
为何不设计成整体的??450用一体尾波箱就是一个经典,结构简单精度好。维护方便。?????

网友:
冰妹子夹得蛮紧的,上次炸机尾管齐根断了都没出来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设计成整体的??450用一体尾波箱就是一个经典,结构简单精度好。维护方便。?????

貌似老外有做logo一体尾波,成本和重量控制比较难。。。出来成品买的多不多也是问题。。

网友:
不错,不过楼主最好还是把静电线弄好,我和你一样换的冰人的尾波箱固定座。线也是这样解的,感觉不安全,还是把尾管的漆弄掉点吧安全。。

网友B:
静电线?头一回见,这东西有必要吗?碳纤维本来就是导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线?头一回见,这东西有必要吗?碳纤维本来就是导电的啊!

碳纤维貌似是断面导电。。

网友:
冰人的东西确实不错

网友:
怕人的改件看着漂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