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想个办法 用小键盘改手控箱

楼主(2013-03-29):
现在的雕刻机用小键盘手控,可是很不方便经常按错键。
手上有两个十字开关,就是像游戏机摇杆那种,想在小键盘里引线接开关,不过小键盘里都是薄膜按键没办法接引线,
是不是只能在排线借口那接线呢,这样接定义是哪个键的线比较麻烦 ,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让我直接买一个手控板就算了,想用手上有的东西改一个 先谢了。

楼主:
晕了 居然没人理,消灭零回复。
另外还有个问题 小键盘能用按键调节手动走刀的F值,这个可以改成用电位器调节吗?

网友:
帮顶下。有老大明白的请回复下。

楼主:
不死心
顶一下

网友A:
你要用小键盘控制啥,这个可不可以,如果你动手能力强,里面的我都可以提供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dIk&id=19579231383&
这个里面核心就是键盘,从金手指上焊线,阵列的组合就能达到不同的按键

网友:
理论上你说的是可行的,但是要改造的话就要看你咋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小键盘控制啥,这个可不可以,如果你动手能力强,里面的我都可以提供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感兴趣,能不能再说详细点?

网友:
我在别的论坛发过详细的DIY帖,但这个论坛我不知道能不能外链,我不想违规,我短消息发给你吧

网友:
如果是电脑键盘控制的都可以用无线游戏手柄控制,装一个手柄控制软件就可用了,很方便的.

网友:
无线手柄不贵,才几十元一个.